[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在不要求时钟频率准确的情况下内置时钟源稳定还是外部晶振电路稳定

楼主(2024-11-15):
如果不要求非常准确的定时,那么不用外置的晶振电路,是否可以保证时钟不会出问题,停振呢?

网友A:
一般是比较稳定的,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B:
内部的应该不会坏掉。

网友C:
现在有内置时钟源的,要求不高的情况,建议都选内置。

网友D:
没有晶振提供的稳定频率基准,时钟信号的频率可能会受到温度、电源电压和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这种频率的不稳定可能导致设备性能下降或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E:
在没有晶振的情况下,时钟信号可能会完全停止,这通常是由于电路中的噪声或其他干扰导致的。停振会导致设备无法启动或突然停止工作。

网友F:
即使不要求非常准确的定时,为了保证设备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通常还是建议使用外置的晶振电路。

网友G:
自从内部有了RC振荡器,我就很少用外置晶振了。节约成本,提高稳定性。

网友H(2025-01-31):
相对于外部晶振电路来说,内置时钟源的稳定性和精度较低。

网友I:
如果不要求非常准确的定时,使用 内部振荡器 而不是外置晶振电路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