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外部晶振和内部时钟源的选择问题

楼主(2024-11-15):
如果对时钟精度没要求的应用,还有必要用外部晶振吗?
内部的RC时钟源应该不会出问题停振吧。
我之前用外部晶振,遇到过晶振损坏的情况,停振了。内置的RC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吧

网友A:
我认为内部是最稳定的。

网友B:
和外部晶振相比,内部RC时钟频率低,精度较差且受电源、温度等因素影响大,可在要求不高的场合(CPU负荷不大、定时要求不高等)使用。

网友C:
内部的比较节省成本吧

网友D:
以前用51必须有晶振,不然就不工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和外部晶振相比,内部RC时钟频率低,精度较差且受电源、温度等因素影响大,可在要求不高的场合(CPU负荷不 ...

内部的如果用PLL后也不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以前用51必须有晶振,不然就不工作。

老单片机没有内部RC时钟

网友F:
外置晶振(外部晶振)和内部晶振(内部振荡器)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设计灵活性、精度、成本、稳定性等方面。以下是它们的具体区别:

1. 位置与类型
外置晶振:
是指单片机或芯片外部连接的晶体振荡器。
通常以石英晶体或陶瓷谐振器形式存在,需要外部元件(如负载电容)配合工作。

内部晶振:
是指嵌入在单片机或芯片内部的振荡器模块。
常见类型有内部RC振荡器、内部低频振荡器等。

2. 精度
外置晶振:

通常具有较高的频率精度,石英晶体的频率精度通常在**±20ppm到±50ppm**范围,具体取决于晶振的类型和设计要求。
适用于对时间和频率精度要求较高的应用,例如通信设备和高精度计时。
内部晶振:

通常是RC振荡器,其精度相对较低,可能在**±1%到±5%**范围。
随温度、电压的变化,内部晶振的频率误差也会相应变化,因此它更适合一些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3. 温度和稳定性
外置晶振:

对温度变化有良好的抵抗能力,温度补偿型晶振(TCXO)甚至可以在广泛的温度范围内保持稳定的频率输出。
具有较高的长期稳定性和较低的频率漂移。
内部晶振:

受温度和电压波动的影响较大,频率漂移可能比较显著。
在环境温度变化较大的情况下,内部晶振的频率不够稳定。
4. 电路设计与复杂性
外置晶振:

需要外部电路(如负载电容和可能的驱动电路)来支持晶振工作。
电路设计较为复杂,PCB布线也需要注意避免噪声干扰和寄生电容的影响。
内部晶振:

无需额外的外部元件,电路设计更为简化。
对于初学者或需要快速开发的项目来说,使用内部晶振能节省开发时间和成本。
5. 功耗
外置晶振:

通常需要更大的功耗以驱动晶体振荡,但频率稳定性高。
可以通过低功耗晶振选择适用于节能需求的应用场景。
内部晶振:

通常功耗较低,更适合低功耗应用。
在待机模式等低功耗场景中,内部低频振荡器常用于保持基本的时钟功能。
6. 应用场景
外置晶振:
常用于对频率稳定性和精度要求较高的设备,例如高精度计时器、通信模块、时钟同步系统等。
内部晶振:
常用于对成本和功耗敏感,但精度要求不高的应用,例如家电、低端消费电子设备等。
开发过程中也常用于快速原型设计,等设计成熟后再考虑加入外部晶振以提高精度。
总结
如果你的应用场景对频率精度、温度稳定性要求较高,且不在意额外的电路复杂性和成本,可以选择外置晶振。
如果你的应用需要简化设计、降低成本和功耗,并且对频率精度要求较低,可以选择内部晶振。
不同的场景选择不同类型的晶振,可以在成本、精度和功耗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