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L010学习笔记

楼主(2024-11-15):
CW32学习开发笔记

硬件原理图:主芯片
引脚封装图:
        CW32L010 是基于 eFlash 的单芯片低功耗微控制器,集成了主频高达 48MHz 的 ARM® Cortex®-M0+ 内核、高速嵌入式存储器(多至 64K 字节 FLASH 和多至 4K 字节 SRAM)以及一系列全面的增强型外设和 I/O 口。所有型号都提供全套的通信接口(二路 UART、一路 SPI 和一路 I2C)、12 位高速 ADC、四组通用和基本定时器、一组低功耗定时器以及一组高级控制 PWM 定时器。
供电电源
          使用type-c直接供电即可,不需要再接其他电源转换芯片,CW32L010 可以在 -40℃到 85℃的温度范围内工作,供电电压宽达 1.62V ~ 5.5V。支持 Sleep 和 DeepSleep两种低功耗工作模式。
复位电路
滤波电路
内部稳压
调试下载
默认使用SWD接口下载程序,原理图如下:

板载指示灯
用于查看系统运行状态,原理图如下:
软件功能工程创建
具体如何创建工程就不所说明了,官方例程都有说明,我主要说下的我的目录结构设计:
串口通讯
         内部集成 2 个通用异步收发器 (UART),支持异步全双工、同步半双工和单线半双工模式,支持硬件数据流控和多机通信,还支持 LIN(局域互连网络);可编程数据帧结构,可以通过小数波特率发生器提供宽范围的波特率选择。内置定时器模块,支持等待超时检测、接收空闲检测、自动波特率检测和通用定时功能。UART 控制器工作在双时钟域下,允许在深度休眠模式下进行数据的接收,接收完成中断可以唤醒 MCU 回到运行模式。注意:仅 UART1 支持 LIN 和定时器功能;UART2 可通过片内外设互联与 BTIM/GTIM/ATIM 的从模式协同工作实现超时定时器相关功能。我们接着实现串口通讯功能;
  • 1.串口功能硬件引脚

使用串口2来是实现通讯,再看引脚的复用功能。
  • 2.代码实现

#include  "bsp_uart2.h"
#include "cw32l010_gpio.h"
#include "cw32l010_uar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w32l010_sysctrl.h"

//UARTx
#define  DEBUG_UARTx                   CW_UART2
#define  DEBUG_UART_CLK                SYSCTRL_APB1_PERIPH_UART2
#define  DEBUG_UART_APBClkENx          SYSCTRL_APBPeriphClk_Enable1
#define  DEBUG_UART_BaudRate           115200
#define  DEBUG_UART_UclkFreq           HSIOSC_VALUE     //串口全速运行

//UARTx GPIO
#define  DEBUG_UART_GPIO_CLK           (SYSCTRL_AHB_PERIPH_GPIOB)
#define  DEBUG_UART_TX_GPIO_PORT       CW_GPIOB
#define  DEBUG_UART_TX_GPIO_PIN        GPIO_PIN_5
#define  DEBUG_UART_RX_GPIO_PORT       CW_GPIOB
#define  DEBUG_UART_RX_GPIO_PIN        GPIO_PIN_6

//GPIO AF
#define  DEBUG_UART_AFTX               PB05_AFx_UART2TXD()
#define  DEBUG_UART_AFRX               PB06_AFx_UART2RXD()

static void UART_Configuration(void)
{
//    //外设时钟使能,放在外设里面自己进行使能

     DEBUG_UART_APBClkENx(DEBUG_UART_CLK, ENABLE);

     UART_InitTypeDef UART_InitStructure = {0};

     UART_InitStructure.UART_BaudRate = DEBUG_UART_BaudRate;
     UART_InitStructure.UART_Over = UART_Over_16;
     UART_InitStructure.UART_Source = UART_Source_PCLK;
     UART_InitStructure.UART_UclkFreq = DEBUG_UART_UclkFreq;
     UART_InitStructure.UART_StartBit = UART_StartBit_FE;
     UART_InitStructure.UART_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_InitStructure.UART_Parity = UART_Parity_No ;
     UART_InitStructure.U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ART_InitStructure.UART_Mode = UART_Mode_Rx | UART_Mode_Tx;
     UART_Init(DEBUG_UARTx, &UART_InitStructure);

}

/**
  * @brief 配置GPIO
  *
  */
static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外设时钟使能,放在外设里面自己进行使能
     SYSCTRL_AHBPeriphClk_Enable(DEBUG_UART_GPIO_CLK, ENABLE);

     GPIO_WritePin(DEBUG_UART_TX_GPIO_PORT, DEBUG_UART_TX_GPIO_PIN,GPIO_Pin_SET);    // 设置TXD的默认电平为高,空闲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DEBUG_UART_T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DEBUG_UART_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DEBUG_UART_R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INPUT_PULLUP;
     GPIO_Init(DEBUG_UART_R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UART TX RX 复用
     DEBUG_UART_AFTX;
     DEBUG_UART_AFRX;
}

void UART2_Configuration(void)
{
     UART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
  * @brief Retargets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
  */
PUTCHAR_PROTOTYPE
{
     UART_SendData_8bit(DEBUG_UARTx, (uint8_t)ch);

     while (UART_GetFlagStatus(DEBUG_UARTx, UART_FLAG_TXE) == RESET);

     return ch;
}

size_t __write(int handle, const unsigned char * buffer, size_t size)
{
     size_t nChars = 0;

     if (buffer == 0)
     {
         /*
          * This means that we should flush internal buffers.  Since we
          * don't we just return.  (Remember, "handle" == -1 means that all
          * handles should be flushed.)
          */
         return 0;
     }

     for (/* Empty */; size != 0; --size)
     {
         UART_SendData_8bit(DEBUG_UARTx, *buffer++);
         while (UART_GetFlagStatus(DEBUG_UARTx, UART_FLAG_TXE) == RESET);
         ++nChars;
     }

     return nChars;
}

/******************************************************************************
  * EOF (not truncated)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t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 3.编写打印测试函数

static void Printf_Function(void)
{
     DEBUG_LOG("\r\n");
     DEBUG_LOG("  Compile time:");
     DEBUG_LOG(__DATE__);
     DEBUG_LOG("  ");
     DEBUG_LOG(__TIME__);
     DEBUG_LOG("\r\n+-------------------+\r\n");
     DEBUG_LOG("%s,%s,%d,%s\r\n", __FUNCTION__,__FILE__,__LINE__,__DATE__);
     DEBUG_LOG("\r\n+-------------------+\r\n");
}
  • 4.查看串口终端信息
    使用MobaXterm终端工具查看:

  • 5.注意点

为了让代码支持GNU扩展,keil设置需要注意:
同时,串口打印的时候,添加头文件"stdio.h";
GPIO口输入输出
根据板载资源,使用板载的LED来测试。前面硬件说明的时候提到,使用的引脚为PB00;就直接上代码了。
  • 1.编写驱动代码

#include  "drv_led.h"

// 初始化 LED 引脚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__SYSCTRL_GPIOB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IT = GPIO_IT_NONE;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ins = LED_GPIO_PINS;

     GPIO_Init(LED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 控制 LED 开关
void LED_Control(GPIO_PinState state)
{
     GPIO_WritePin(LED_GPIO_PORT, LED_GPIO_PINS,state);
}

// 切换 LED 状态
void LED_Toggle(void) {
     GPIO_TogglePin(LED_GPIO_PORT, LED_GPIO_PINS);
}

// 读取 LED 状态
int LED_Read(void) {
     return GPIO_ReadPin(LED_GPIO_PORT, LED_GPIO_PINS) == GPIO_Pin_SET ? 1 : 0;
}

// 定义并初始化 LED 操作结构体实例
LED_Ops_t myLED = {
     .init = LED_Init,
     .control = LED_Control,
     .toggle = LED_Toggle,
     .read = LED_Read
};
  • 2.编写测试程序

int32_t main(void)
{

     bsp_init();
     driver_init();

     while(1)
     {
         SysTickDelay(1000);
         myLED.toggle();
     }
}
调试下载之后,可直接观察板载LED灯是否在循环闪烁。
调试等级
  • 1.直接上代码,调试等级头文件;

#ifndef __LOG_H
#define __LOG_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arg.h>
#define GLOB_LOG_EVEL           LOG_DEBUG

typedef enum {
     FALSE,
     TRUE
     } status;
// 定义日志级别
typedef enum {
     LOG_DEBUG,
     LOG_INFO,
     LOG_WARNING,
     LOG_ERROR
     } LogLevel;

//extern LogMsg lmsg;
// 颜色
#define Blue    "\033[34m" // Blue
#define Green   "\033[32m" // Green
#define Yellow  "\033[33m" // Yellow
#define Red     "\033[31m" // Red
#define Reset   "\033[0m"  // Reset color

// 记录日志的宏定义

#define LOG_MESSAGE(format, ...) printf("[NTP]:%s(),Line:%05d: " format "\r\n", __FUNCTION__, __LINE__, ##__VA_ARGS__)

void LOG_MSG(LogLevel level, const char *message);
#endif
  • 2.功能函数实现文件:

#include "log.h"

// 日志输出函数
void LOG_MSG(LogLevel level, const char *message) {
     switch (level) {
         case LOG_DEBUG:
             printf(Blue "DEBUG: %s" Reset "\r\n", message);
             break;
         case LOG_INFO:
             printf(Green "INFO: %s" Reset "\r\n", message);
             break;
         case LOG_WARNING:
             printf(Yellow "WARNING: %s" Reset "\r\n", message);
             break;
         case LOG_ERROR:
             printf(Red "ERROR: %s" Reset "\r\n", message);
             break;
         default:
             printf("UNKNOWN: %s\n", message);
             break;
     }
}
  • 3.编写测试函数

/*宏定义错误码信息*/
static void Error_Code_Info(void)
{
     DEBUG_LOG("%d", SYSTEM_OK);
     DEBUG_LOG("%d", SYSTEM_ERR_E_1);
     DEBUG_LOG("%d", SYSTEM_ERR_E_2);
     DEBUG_LOG("%d", SYSTEM_ERR_MQTT_INFO_ERROR);

     LOG_MSG(LOG_DEBUG, "This is a debug message");
     LOG_MSG(LOG_INFO, "This is an info message");
     LOG_MSG(LOG_WARNING, "This is a warning message");
     LOG_MSG(LOG_ERROR, "This is an error message");
}
  • 4.终端输出

串口中断
CW32单片机的串口有好几种工作方式,异步全双工,同步半双工,单线半双工,由于没有DMA通道,为了避免频繁的进入中断,采用串口接收中断,串口查询发送方式实现收发;
配置简单队列消息,实现方式如下:
  • 1、定义队列结构

#define myQ2_SIZE        512
#define RxBuffer2_SIZE   myQ2_SIZE

typedef volatile struct
{
     uint8_t     m_getIdx;
     uint8_t     m_putIdx;
     uint8_t     m_entry[ myQ2_SIZE ];
} myQ2;

extern  myQ2   volatile RxBuffer2;
extern  myQ2   volatile TxBuffer2;

void  UART2_Buffer_Init(void);
  • 2、初始化队列结构

myQ2   volatile RxBuffer2;
myQ2   volatile TxBuffer2;

void  UART2_Buffer_Init(void)
{
     CBUF_Init(RxBuffer2);
     CBUF_Init(TxBuffer2);
}
  • 3、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优先级,无优先级分组
     NVIC_SetPriority(DEBUG_UART_IRQ, 0);
     //UARTx中断使能
     NVIC_EnableIRQ(DEBUG_UART_IRQ);

     //使能UARTx RC中断
     UART_ITConfig(DEBUG_UARTx, UART_IT_RC, ENABLE);
     UART_ClearITPendingBit(CW_UART2, UART_IT_RC);

}
  • 4、编写测试函数,实现串口功能收发

int32_t main(void)
{
     bsp_init();
     driver_init();
     while(1)
     {
         uint16_t  dataLen=0;
         dataLen = CBUF_Len(RxBuffer2);
         if(dataLen!=0)
         {
             //拷贝数据
             memcpy((char*)TxBuffer2.m_entry,(char*)RxBuffer2.m_entry,dataLen);
             //查询发送数据
             UART_SendBuf_Polling(CW_UART2,TxBuffer2.m_entry,dataLen);

             USART2_Clear();
         }
         SysTickDelay(1000);
         myLED.toggle();
     }
}
  • 5、查看串口终端收发

从截图可以看出,当前收发数据一致;
控制台Shell
下面介绍下开源项目是 letter-shell,一个功能强大的嵌入式shell,letter shell 3.x是一个C语言编写的,可以嵌入在程序中的嵌入式shell,通俗一点说就是一个串口命令行,可以通过命令行调用、运行程序中的函数。目前 letter-shell 3.0版本支持的功能有:
  • 命令自动补全
  • 快捷键功能定义
  • 命令权限管理
  • 用户管理
  • 变量支持

项目地址:https://github.com/NevermindZZT/letter-shell
移植过程:
  • 1.复制源码到工程中:

  • 2.在自定义接口shell_port.c中实现自己的串口读写函数

#include "shell.h"
#include "main.h"
#include "bsp_uart2.h"
#include "shell_port.h"

Shell shell;
char shellBuffer[512];

/**
  * @brief 用户shell写
  *
  * @param data 数据
  * @param len 数据长度
  *
  * @return short 实际写入的数据长度
  */
short userShellWrite(char *data, unsigned short len)
{
     UART_SendBuf_Polling(CW_UART2,(uint8_t *)data, len);
     return len;
}

/**
  * @brief 用户shell读
  *
  * @param data 数据
  * @param len 数据长度
  *
  * @return short 实际读取到
  */
short userShellRead(char *data, unsigned short len)
{
     return UART2_GetString((uint8_t *)data, len);
}

/**
  * @brief 用户shell上锁
  *
  * @param shell shell
  *
  * @return int 0
  */
int userShellLock(Shell *shell)
{
     return 0;
}

/**
  * @brief 用户shell解锁
  *
  * @param shell shell
  *
  * @return int 0
  */
int userShellUnlock(Shell *shell)
{
     return 0;
}

/**
  * @brief 用户shell初始化
  *
  */
void userShellInit(void)
{

         //注册自己实现的写函数
     shell.write = userShellWrite;
//  shell.read = userShellRead;
     //调用shell初始化函数
     shellInit(&shell, shellBuffer, 512);

}
  • 3.在终端函数中定义

对于裸机环境,在主循环中调用shellTask,或者在接收到数据时,调用shellHandler,我这里在中断中调用
void UART2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
     uint8_t TxRxBuffer;
     if (UART_GetITStatus(CW_UART2, UART_IT_RC) != RESET)
     {
         /*使用简易队列进行接收数据*/
         TxRxBuffer = UART_ReceiveData_8bit(CW_UART2);
         shellHandler(&shell,TxRxBuffer);
         CBUF_Push(RxBuffer2, TxRxBuffer);
         UART_ClearITPendingBit(CW_UART2, UART_IT_RC);
     }
     /* USER CODE END */
}
  • 4.调用初始化shell

userShellInit();
  • 5.串口终端实现结果

查看当前系统时钟:
其他实现方式,参考官方文档说明。
未完待续!!!

网友A:
串口通信是必须的相关测试

网友B:
了解一下芯源的串口通讯

网友C:
CW32L010学习串口程序

网友D:
CW32L010学习笔记串口知识

网友E:
CW32L010 是基于 eFlash 的单芯片低功耗微控制器,集成了主频高达 48MHz 的 ARM® Cortex®-M0+ 内核、高速嵌入式存储器(多至 64K 字节 FLASH 和多至 4K 字节 SRAM)以及一系列全面的增强型外设和 I/O 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