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A] 【STM32WB09KE测评】+ 利用蓝牙实现无线控制

楼主(2024-11-15):
通过手机蓝牙控制板载LED
设计思路:
(1)准备采用server模式,利用手机蓝牙连接开发板,连接之后发送指定指令控制板载的三个LED;
用官方给的例程模版比较方便,这里直接选用BLE_SerialPort_Server”例程,基本的配置信息都可以用CUBEMx设置:
①打开串口打印功能,便于调试
    方法1 在cubeMx里面配置
      方法2 启用宏定义

②修改蓝牙名称
③新建蓝牙服务
    案例里面已经有一个自定义服务了,可以直接用也可以新建。
    新建服务会很麻烦,建完了需要配置各项参数,此外,工程中还需要附加上生成的xxx.cxxx_app.cxxx.hxxx_app.h文件,同时根据需要自己写对应的服务函数。
    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服务注册失败,网上还找不到快速解决的办法,要不就直接用官方例程修改吧
LED引脚初始化
    上电初始化位置,随便找个地方塞一下

⑤写解析函数
    找到蓝牙接收处理函数,对接收的数据进行解析,根据对应的命令执行LED状态修改操作

    手机上下载BLE调试助手,搜索并找到板子(蓝牙名就是之前自定义的):
   连接后,发送对应的命令,控制LD1LD2LD3,控制效果如下:
    串口跟踪记录如下:
附代码

网友A:
“⑤写解析函数”之前应该有一个BLE收到消息处理的过程,才能调用Data_Received函数处理。BLE收到消息处理的过程,请楼主详解

网友B:
BLE通信能力很强的。

网友C:
BLE通信很不错,非常奈斯。

楼主:
引用 网友A:
“⑤写解析函数”之前应该有一个BLE收到消息处理的过程,才能调用Data_Received函数处理。BLE收到消息处理 ...

keil里面不是能定位过去吗

网友D(2024-12-31):
在STM32CubeMX中,启用 BLE 外设,选择 BLE_SerialPort_Server 模式。会生成一个基础的BLE服务器例程。

网友E:
利用蓝牙实现无线控制非常棒

网友F:
蓝牙实现无线控制还是通讯方式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