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对无传感器控制技术在电机控制理解

楼主(2024-11-15):
个人觉得,无传感器控制技术在电机控制中的应用是蛮复杂的,应用到的知识和技术有一定的挑战。

先对电机驱动说一下,电机驱动由三相逆变器组成,包括六个MOS管和MOS管驱动电路。
系统还包括测量电机母线电压(VBUS)、电机总电流以及电机三相电压的电路。软件控制部分首先给自举电容充电,然后给其中一相PWM信号,让转子对齐在一个固定的扇区。
在开环状态下,强制输出PWM信号,并在预算好的时间进行换相,从而让电机转起来,换相的方法可能因电机类型而有所差异,但是总的思维与方法可以理解成同一方向。

无传感器控制技术,其实就是无传感器控制、无感应器控制,是一种不依赖机械式传感器来实现电机高精度、高动态性能控制的技术。它通过检测电机的电气参数来估计转子的位置和速度,从而实现对电机的有效控制。

无传感器控制技术在电机控制中的应用原理
无传感器控制技术在电机控制中的应用原理主要基于电机的电气特性和控制算法。具体来说,它利用电机的凸极效应、反电动势等电气参数来估计转子的位置和速度。通过不同的励磁方式和信号检测、分离方法,可以准确地估计出转子的位置和速度,从而实现对电机的有效控制。

由于不需要安装机械式传感器,因此可以节省传感器的成本。机械式传感器容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故障,而无传感器控制技术则避免了这一问题。无传感器控制技术使得电机可以在一些特殊场合下使用,高温、高压等恶劣环境。

在低速情况下,无传感器控制技术的估计精度可能会下降。
无传感器控制技术对电机的参数依赖性较大,因此需要结合电机参数的在线辨识来提高估计精度。

网友A:
四轴飞行器把无刷电机技术推广开了。

网友B:
煤传感器是用的反电动势

网友C(2025-09-20):
无传感器控制技术是去掉电机位置 / 速度传感器,靠算法估算运行状态来控制电机的技术,核心是 “用软件算替代硬件测”。
它通过采集电机电流、电压等易测信号,结合电机数学模型,反推转子位置与转速,比如常用的滑模观测器、扩展卡尔曼滤波法。能减少硬件成本与体积,提升可靠性,但对算法精度和动态响应要求高,适配家电、汽车电驱等场景。
要不要我

网友D:
无传感器控制技术在电机控制中,是不依赖位置 / 速度传感器(如编码器),通过算法从电机电压、电流等电气信号中估算转子状态。它能简化电机结构、降低成本与故障率,适配狭小安装场景。但需精准算法处理非线性扰动,在低速、负载突变时易有估算误差,需平衡控制精度与动态响应,常见于家电、汽车辅助电机等场景。

网友D(2025-10-21):
无传感器电机控制技术,无需霍尔、编码器等位置传感器,通过检测电机定子电流、电压等电气信号,结合算法(如反电动势观测、模型参考自适应)估算转子位置与转速,实现闭环控制。其核心是平衡估算精度与动态响应,可降低成本、简化硬件,适配恶劣环境,但需解决低速启动、负载突变时的估算稳定性问题。

网友E:
无传感器控制技术无需电机位置 / 速度传感器,通过算法估算转子状态,简化结构、降本提可靠性。依托电机数学模型,结合反电动势、电流等信号,经观测器算法(如滑模、卡尔曼滤波)实时推算,适配永磁同步、异步电机,在家电、汽车等领域广泛应用,需平衡估算精度与动态响应。

网友F:
无传感器控制技术的应用确实可以节省成本,并且提高了电机在恶劣环境下的可靠性

网友G(2025-11-26):
无传感器电机控制核心是省位置传感器,靠算法从电流、电压等电信号中提取转子位置 / 转速信息(如 BEMF 法、高频注入法)。需平衡动态响应与稳定性,适配不同电机类型,还要解决低速估算精度、启动平滑性等问题。微芯 PIC/dsPIC 系列提供专用外设与算法库,助力嵌入式场景实现高效、低成本的无传感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