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为什么我用lks03写的printf函数不能用哇

楼主(2024-11-15):
写的哪里有问题吗,串口助手收不到数据。

网友A:
检查对应得串口引脚配置对不对,测试直接在buff里面写数据能不能正常发送

我单独的用串口发是没问题的,所谓的重定向是重写fputc函数吗,我这么写有无问题,你们的demo程序里没有用printf的。

网友B:
初始化有问题或者没有调用集成库

是内核自带的<stdio.h>吗

网友C(2025-03-17):
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D:
串口初始化问题

网友E:
可以参考一下我这个07的fputc函数,需勾选 Use MicroLIB选项,输出都是OK的

谢谢大佬,ok了,我printf也写错了,前面应该是要输出字符的格式。

网友B(2025-04-24):
没有重定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