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有谁知道哪儿可以买到支持HC16L系列处理器的烧录器?

楼主(2024-11-15):
有谁知道哪儿可以买到支持HC16L系列处理器的烧录器或者仿真器,这款处理器华大虽然已经停产,但烧录器或者仿真器不能绝迹吧?

网友A:
一般烧录就那么几个信号线,你试试手里的烧录器啊。比如JLink和DapLink,最不济的情况可以试试串口ISP烧录。看看官网有没有ISP烧录工具软件。

网友B:
手里还在用HC16L系列啊?很早就不生产啦

网友C(2025-01-21):
买二手的,或找厂家

网友D:
Jlink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