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09KE测评】 NUCLEO-WBA55CG 开箱初识

楼主:
描述
NUCLEO-WBA52CG 和 NUCLEO-WBA55CG 是低功耗蓝牙和超低功耗板,嵌入了符合低功耗蓝牙 SIG 规范 v5.4、IEEE 802.15.4-2015 PHY 和 MAC 的强大超低功耗无线电,支持 Thread、Matter 和 Zigbee。®®®®
ARDUINO Uno V3 连接支持和 ST morpho 接头允许通过多种专用扩展板轻松扩展 STM32 Nucleo 开放式开发平台的功能。®
所有功能
  • 基于 Arm Cortex-M33 内核的超低功耗无线 STM32WBA5xCG 微控制器,具有 1 MB 闪存和 128 KB SRAM,采用UFQFPN48封装®®
  • MCU 射频板 (MB1863/MB1803):
    • 支持蓝牙规范 v5.4 的 2.4 GHz 射频收发器®
    • IEEE 802.15.4-2015 PHY 和 MAC,支持 Thread、Matter 和 Zigbee(仅适用于 NUCLEO-WBA55CG)®®
    • 具有 TrustZone、MPU、DSP 和 FPU 的 Arm Cortex-M33 CPU®®®
    • 集成 PCB 天线
  • 三个用户 LED
  • 3 个用户按钮和 1 个复位按钮
  • 板连接器:
    • USB Micro-B (NUCLEO-WBA52CG) 或 USB Type-C (NUCLEO-WBA55CG)®
    • ARDUINO Uno V3 扩展连接器®
    • ST morpho 接头,可完全访问所有 STM32 I/O
  • 灵活的电源选项:ST-LINK USB V总线或外部来源
  • 板载 STLINK-V3 调试器/编程器,具有 USB 重新枚举功能:大容量存储、虚拟 COM 端口和调试端口
  • STM32CubeWBA MCU 软件包提供全面的免费软件库和示例
  • 支持多种集成开发环境 (IDE),包括 IAR Embedded Workbench、MDK-ARM 和 STM32CubeIDE®
Nucleo WBA55CG

概述

    • USB 微型 B

    • ARDUINO® Uno V3 扩展连接器

    • ST morpho 接头,可完全访问所有 STM32 I/O

  • 灵活的电源选项:ST-LINK USB VBUS 或外部电源

  • 板载 STLINK-V3MODS 调试器/编程器,具有 USB 重新枚举功能: 大容量存储、虚拟 COM 端口和调试端口

硬件

STM32WBA55xx 多协议无线和超低功耗器件嵌入了 功能强大且超低功耗的无线电,符合 Bluetooth® SIG Low Energy 标准 规格 5.3.它们包含高性能 Arm Cortex-M33 32 位 RISC 核心。它们的工作频率高达 100 MHz。

  • 包括 ST 最先进的专利技术

  • 超低功耗无线电:

    • 2.4 GHz 无线电

    • 支持低功耗蓝牙® 5.3 规范的射频收发器

    • 专有协议

    • RX 灵敏度:-96 dBm(1 Mbps 低功耗蓝牙®)

    • 可编程输出功率,最高可达 +10 dBm,步长为 1 dB

    • 集成巴伦以减少 BOM

    • 适用于需要符合射频法规的系统 ETSI EN 300 328、EN 300 440、FCC CFR47 第 15 部分和 ARIB STD-T66

  • 采用 FlexPowerControl 的超低功耗平台:

    • 1.71 至 3.6 V 电源

      • 温度范围 40 °C 至 85 °C

    • 具有 DMA 的自主外设,功能低至 Stop 1 模式

    • 140 nA 待机模式(16 个唤醒引脚)

    • 200 nA 待机模式,带 RTC

    • 2.4 μA 待机模式,带 64 KB SRAM

    • 16.3 μA 停止模式,带 64 KB SRAM

    • 45 μA/MHz 运行模式(3.3 V 时)

    • 无线电:Rx 7.4 mA / Tx 在 0 dBm 10.6 mA

  • 内核:Arm® 32 位 Cortex-M33® CPU,带 TrustZone®、MPU、DSP 和 FPU

  • ART 加速器™:8 KB 指令缓存,允许 0 等待状态执行 从闪存(频率高达 100 MHz,150 DMIPS)

  • 电源管理:支持电压调节的嵌入式稳压器 LDO

  • 基准:

    • 1.5 DMIPS/MHz (干石 2.1)

    • 407 CoreMark® (4.07 CoreMark/MHz)

  • 时钟源:

    • 32 MHz 晶体振荡器

    • 32 kHz 晶体振荡器 (LSE)

    • 内部低功耗 32 kHz (±5%) RC

    • 内部 16 MHz 工厂调整 RC (±1%)

    • 用于系统时钟和 ADC 的 PLL

  • **:

    • 带 ECC 的 1 MB 闪存,包括 256 KB 的 100 次循环

    • 128 KB SRAM,包括 64 KB 带奇偶校验

    • 512 字节(32 行)OTP

  • 丰富的模拟外设(独立供电):

    • 12 位 ADC,2.5 Msps,带硬件过采样

  • 通讯外围设备:

    • 三个 UART(ISO 7816、IrDA、调制解调器)

    • 两个 SPI

    • 两个 I2C Fm+ (1 Mbit/s),SMBus/PMBus®

  • 系统外围设备:

    • 触摸感应控制器,多达 20 个传感器,支持触摸键,线性,

      旋转触摸传感器

    • 一个 16 位高级电机控制定时器

    • 三个 16 位定时器

    • 一个 32 位定时器

    • 两个低功耗 16 位定时器(在 Stop 模式下可用)

    • 两个 Systick 计时器

    • 两个看门狗

    • 8 通道 DMA 控制器,在停止模式下工作

  • 安全和密码学:

    • ® Arm TrustZone® 和安全的 I/O、存储器和外围设备

    • 灵活的生命周期方案,具有 RDP 和密码保护调试

    • 通过独特的启动入口和安全隐藏保护区域 (HDP) 实现信任根

    • SFI(安全固件安装),得益于嵌入式 RSS(根安全服务)

    • 使用根硬件唯一密钥 (RHUK) 进行安全数据存储

    • TF-M 的安全固件升级支持

    • 两个 AES 协处理器,包括一个具有 DPA 电阻

    • 公钥加速器,抗 DPA

    • HASH 硬件加速器

    • 真随机数发生器,符合 NIST SP800-90B 标准

    • 96 位唯一 ID

    • 主动篡改

    • CRC 计算单元

  • 多达 35 个 I/O(其中大多数可承受 5 V),具有中断功能

  • 开发支持:

    • 串行线调试 (SWD)、JTAG

  • 符合 ECOPACK2 标准的封装

有关 STM32WBA 系列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 www.st.com 上的 STM32WBA 系列

支持的功能

Zephyr nucleo_wba55cg板配置支持以下硬件功能:

此 Zephyr 端口尚不支持其他硬件功能。

默认配置可以在 defconfig 文件中找到:

boards/st/nucleo_wba55cg/nucleo_wba55cg_defconfig

Bluetooh 支持

在 nucleo_wba55cg 上启用了 BLE 支持。使用此板构建 zephyr 示例 您首先需要安装 Zephyr 中以二进制形式提供的蓝牙控制器库 斑点。

要获取二进制 Blob:

west blobs fetch hal_stm32
连接和 IO

Nucleo WBA55CG 板有 4 个 GPIO 控制器。这些控制器负责引脚多路复用、 输入/输出、上拉等

默认 Zephyr 外围设备映射:
  • USART_1 发射/接收 : PB12/PA8

  • I2C_1_SCL : PB2

  • I2C_1_SDA : PB1

  • USER_PB : PC13

  • LD1 : PB4

  • SPI_1_NSS : PA12 (arduino_spi)

  • SPI_1_SCK : PB4 (arduino_spi)

  • SPI_1_MISO : PB3 (arduino_spi)

  • SPI_1_MOSI : PA15 (arduino_spi)

系统时钟

Nucleo WBA55CG 系统时钟可以由内部或外部振荡器驱动, 以及主 PLL clock。默认情况下,系统时钟由 HSE+PLL 时钟驱动,频率为 100MHz。

串行端口

Nucleo WBA55CG 板有 1 个 U(S)ART。Zephyr 控制台输出分配给 USART1。 默认设置为 115500 8N1。

编程和调试

Nucleo WBA55CG板包括一个 ST-LINK/V3 嵌入式调试工具接口。 它可用于使用 OpenOCD 或 STM32Cube 生态系统工具进行闪存和调试。

闪烁

该板配置为使用 west STM32CubeProgrammer runner 进行闪存, 所以需要安装它。

或者,openocd 也可用于使用 的 (or ) 选项:--runner-r

$ west flash --runner openocd

将应用程序刷入 Nucleo WBA55CG

以下是 Blinky 应用程序的示例。

# From the root of the zephyr repositorywest build -b nucleo_wba55cg samples/basic/blinkywest flash

您将看到 LED 每秒闪烁一次。

调试使用 OpenOCD 进行调试

您可以使用 OpenOCD 以常规方式调试应用程序。以下是Blinky 应用程序的示例。

# From the root of the zephyr repositorywest build -b nucleo_wba55cg samples/basic/blinkywest debug

使用 STM32CubeIDE 进行调试

您可以使用 STM32WBA 兼容版本的 STM32CubeIDE 调试应用程序。

为此:

  • 转到 File > New > STM32 项目创建一个空的 STM32WBA 项目

  • 选择您的 MCU,单击 下一步,然后选择一个空项目。

  • 右键单击您的项目名称,选择 Debug 作为 > Debug configurations

  • 在新窗口中,在 STM32 Cortex-M C/C++ 应用程序中创建新目标

  • 选择新目标,然后在 C/C++ Application 字段中输入 zephyr.elf 文件的路径

  • 选中 Disable auto build

  • 运行 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