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 CW32L010F8P6的电流消耗测试

楼主(2024-11-16):
先看下CW32L010F8P6开发板的电路图:

由电路图看,可以在J23所在位置接入电流表,测量用电情况。根据开发板的电路图,整个开发板只有单片所在电路使用DVCC,所以在J23处测量的电流,就是单片机消耗的电流。
在测电流之前,先改下程序,目的是LED灭掉,避免点亮LED产生的影响。当时,即使灭掉LED,其他电路部分也还是有消耗的。程序是在gpio_blink的基础上进行修改的。
int32_t main(void) {
    SYSCTRL_HSI_Enable(SYSCTRL_HSIOSC_DIV12);

    while (1) {
    }
}

把GPIOA和GPIOB所在时钟关掉,只保留系统时钟。编译、下载程序,然后摘掉J23,接入万用表电流档,测的数据是0.81mA,很低了。
作为对比,测量CW32F030F8P6开发板的电流消耗。方式也是一样的,关闭不必要的时钟和外设,只保留系统主时钟。
CW32F030F8P6开发板的电路图:
主程序代码:
int main(void) {
    RCC_HSI_Enable(RCC_HSIOSC_DIV2);  //配置系统时钟为HSI 24M
    while (1) {
    }
}

测量点选在J21处,测试电流为1.05mA。
差别还是很大的。虽然说我用的万用表未必很准,但作为对,比起CW32F030F8P6的电流消耗,CW32L010F8P6降低了约22.86%,也就是说,这个L还是配得上低功耗的。
后面,我会继续测量在睡眠状态下CW32L010F8P6和CW32F030F8P6的电流消耗情况。

网友A:
测量方法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B:
L系列是低功耗MCU

网友C:
很不错非常有借鉴意义

网友D:
低功耗测量对于待机测试很有必要

网友E:
理论上应该能达到微安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