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S51x用C51编译后,怎么形成bin文件

楼主(2024-11-16):
大家好!之前使用MS51PC0AE芯片,编译和烧录一直用的是HEX文件,现在有个项目,需要编译生成BIN文件,搞了2天也没搞定。请大侠们指点一下!

网友A:
在工程配置里设置输出HEX情况下,通常一并生产的还有BIN文件啊。

网友A:
搞错了,是MDK生成的有BIN。

网友A:
C51版本目前只有hex文件可用,那么解决方式就是将hex转化为bin文件形式

网友A:
a、Keil工程需生成.hex文件
b、将hex2bin.exe放在工程路径project文件夹中
c、在project文件夹新建一个文本文档,之后填写如下内容,保存后更名为 1.bat (后缀必须为.bat)
                   copy ..\obj\1.hex 1.hex                                      //把生成的1.hex复制进来
                   hex2bin -s 0 -p 0 1.hex                                     //使用工具转换
                   del *.hex                                                           //删除.hex文件
                    注:注释仅作为释义,不要写入1.bat中!!!
d、Keil -->Option for target --> User 中,下方的After Build/Rebuild,勾选Run #1,后面输入 1.bat (即1.bat的相对路径)

网友A:
你试试上面的方法,貌似只有这个有效。

网友B:
输出目录里应该就有bin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