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
CW32L010F8P6深度睡眠模式下的电流消耗测试

楼主:
前面测试了在正常工作状态下CW32L010F8P6和CW32F030F8P6的电流消耗对比情况。本次测试将在深度睡眠模式下,两个开发板消耗的电流情况。
CW32L010F8P6的电路图:

CW32F030F8P6的电路图:

依旧选择测量点在CW32L010F8P6开发板的J23处、CW32F030F8P6开发板的J21处,主程序代码修改为配置完系统时钟就立即进入深度睡眠模式,方便直接测量电流。
CW32L010F8P6的主程序代码:
int32_t main(void) {
    SYSCTRL_HSI_Enable(SYSCTRL_HSIOSC_DIV2);

    SYSCTRL_GotoDeepSleep();
    while (1) {
    }
}

CW32F030F8P6的主程序代码:
int main(void) {
    RCC_HSI_Enable(RCC_HSIOSC_DIV2);  //配置系统时钟为HSI 24M
                DeepSleepModeTest();
    while (1) {
    }
}

上一次测试中失误,忘了系统主频对功耗的影响,这次修改为相同的系统主频,均为24MHz(根据注释,没实测,两个开发板均使用16MHz的晶振)。

CW32F030F8P6开发板的电流结果为2.7μA,

而CW32L010F8P6开发板的电流只有0.2μA,这差距十分明显了。

从这两次的测试结果上看,CW32L010F8P6的低功耗特性非常抢眼了。

网友A(2024-11-22):
低功耗模式0.2uA非常低的

网友B:
深度睡眠模式下的电流非常低,外设少的情况下能够待机很长时间

网友C:
这么低的电流 我们如何才能测得到呢 用什么手段来测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低的电流 我们如何才能测得到呢 用什么手段来测试呢

肯定的用精度高的微按、纳安电流表测量。万用表的量程上虽然能匹配,但感觉误差会很大。

网友D:
CW32L010F8P6在深度睡眠模式下的电流消耗非常低,大约为0.2μA

网友E:
在STM32单片机中,RAM的大小因型号而异,如STM32F103C8T6有20KB的SRAM

网友F:
在深度休眠模式下,CPU停止运行,高速时钟(HSE、HSIOSC)自动关闭,而低速时钟(LSE、LSI、RC10K、RC150K)保持原状态不变,从而大大降低了功耗

网友G:
CW32L010F8P6在深度睡眠模式下的电流消耗远小于休眠模式,非常适合需要长时间待机的应用场合

网友H:
在用户实际使用中能达到这个数值吗

网友I:
依旧选择测量点在CW32L010F8P6开发板的J23处、CW32F030F8P6开发板的J21处,主程序代码修改为配置完系统时钟就立即进入深度睡眠模式,方便直接测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