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09KE测评】通过SWD方式烧录程序

楼主:
这个讲的是MB1801D的SCK/SDL烧录原理,其中BOOT接GND,

网友A(2024-12-30):
为了能够通过 SCK或者 SDL即 I2C 或 SPI接口烧录,你需要确保 BOOT0 引脚接地,以便芯片从内置 Bootloader 启动。

网友B:
能烧录成功了吗?

网友C:
通过SWD方式烧录程序时,BOOT引脚接GND的目的是让STM32的微控制器在启动时进入引导程序模式,这样可以通过SWD接口进行固件烧录

楼主:
没有,用了STlink/PW2LINK都不识别端口,

网友D:
不识别的话,首先看接错了么,接下来就是需要开发板独立供电,然后再看你的烧录器驱动都装对了吗,还有就是芯片是否在低功耗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识别的话,首先看接错了么,接下来就是需要开发板独立供电,然后再看你的烧录器驱动都装对了吗,还有就是 ...

低功耗模式怎么判别?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