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两个NMOS能不能互相替代 如果可以的话需要注意什么?谢谢

楼主(2024-11-16):
这两个NMOS能不能互相替代  如果可以的话需要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A:
这两个NMOS能够互相替代。注意不要过流,负载电流不能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NMOS能够互相替代。注意不要过流,负载电流不能太大。

不能太大  具体是多大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太大  具体是多大啊

这个不好回答。有许多因素需要考虑,如:MOS管散热情况、工作在线性连续状态或是开关状态、工作频率如何,等等。但至少不要超过手册的Id (30 ~ 40 A).

楼主:
这里二极管是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