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L010 系统稳定性相关问题?

楼主(2024-11-16):
1.  系统从DeepSleep下唤醒时钟默认为原时钟,如果原时钟频率特别高,是否有存在启动不稳定问题?这个地方目前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2. 有一个独立看门狗,正常初始化启动IWDT,并且配置DeepSleep下暂停计数,溢出直接复位MCU情况下。
   外部中断唤醒时,假如主时钟启动失败,或者MCU内核工作异常,此时IWDT能否正常启动并且复位MCU (IWDT自动恢复计数的必要条件是什么,是否只需要一个唤醒沿即可,即使mcu核心没启动)?

网友A:
1、CW32L010的HSIOSC默认为48MHz,再默认12分频为4MHz HSI。HSIOSC已经是最高工作频率了,且MCU具备时钟启动过程中的时钟稳定检测、起振失败检测,以及时钟运行中失效检测功能,并支持在当前选定的系统时钟源故障后自动进行时钟源切换。因此,如果怀疑MCU时钟工作异常,只需检查HSIOSC 时钟稳定标志位 SYSCTRL_HSI.STABLE 是否被置 1即可。
2、当 MCU 退出深度休眠模式时,IWDT 自动恢复计数。因此只需要一个唤醒条件,不一定是一个唤醒沿,它取决于外部中断唤醒源的特性,比如UART的接收完成中断也可以唤醒 MCU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W32L010的HSIOSC默认为48MHz,再默认12分频为4MHz HSI。HSIOSC已经是最高工作频率了,且MCU具备时钟启 ...

谢谢,我看了CW32系列的规格书,在复位章节,没有一个详细的复位框图,后续是否可以考虑加上。另外 CW32L010 如果设置 NRSTpin 作为复位脚, IWDT复位时,这个复位信号是否会在 NRST pin上体现? (iwdt复位mcu时,NRST pin上会有一个低电平脉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了CW32系列的规格书,在复位章节,没有一个详细的复位框图,后续是否可以考虑加上。另外 CW32L ...

NRST pin是一个外部输入管脚,IWDT复位是MCU的内部复位,所以它的超时复位不会在NRST pin上表现出来的,不会有低脉冲产生!

网友B:
复位引脚是使MCU复位的

楼主:
有些MCU 提供给芯片的系统复位信号会在 NRST 引脚上输出,可以利用这个信号进行一些debug. 例如国民的 N32G430,看门狗复位,会将NRST拉低 至少20us

网友C:
当系统从DeepSleep模式唤醒时,通常会恢复到进入DeepSleep模式之前的时钟配置。如果原时钟频率较高(例如高速外部晶振或PLL倍频后的时钟),可能会存在时钟启动不稳定的问题,高速时钟在启动时可能需要一定的稳定时间,如果时钟源未完全稳定,可能会导致系统工作异常。

网友D(2024-12-17):
高速时钟对电源噪声较为敏感,如果电源在唤醒瞬间存在波动,可能会影响时钟的稳定性。

网友E:
在唤醒后,建议增加一段时钟稳定时间(例如通过软件延时或硬件等待状态),确保高速时钟完全稳定后再进行后续操作。可以参考芯片手册中关于时钟启动时间的描述,确保时钟稳定时间足够。

网友F:
如果系统对时钟稳定性要求较高,建议在DeepSleep模式下使用较低频率的时钟(例如低速内部RC振荡器),唤醒后再切换到高速时钟。切换时钟时,确保切换过程是安全的,避免时钟频率突变导致系统异常。

网友G:
确保电源在唤醒瞬间的稳定性,避免电源噪声对高速时钟的影响。如果系统对电源噪声敏感,可以考虑增加电源滤波电路。

网友H:
高速时钟在唤醒时可能存在启动不稳定的问题,建议增加时钟稳定时间。如果对时钟稳定性要求较高,可以考虑在DeepSleep模式下使用低速时钟,唤醒后再切换到高速时钟。

网友I:
IWDT在DeepSleep模式下暂停计数:这意味着在DeepSleep模式下,IWDT不会计数,也不会触发复位。

网友J:
当系统被外部中断唤醒时,IWDT是否会自动恢复计数,取决于以下条件:

网友K:
唤醒沿是否满足IWDT恢复计数的条件。如果主时钟启动失败或MCU内核工作异常,IWDT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L:
IWDT的恢复计数通常需要一个有效的唤醒沿(例如外部中断触发)。如果唤醒沿有效,IWDT会自动恢复计数。

网友M:
引用 楼主:
有些MCU 提供给芯片的系统复位信号会在 NRST 引脚上输出,可以利用这个信号进行一些debug. 例如国民的 N3 ...

这个脚也可以调试啊?学到了

网友B:
非常不错的问题解决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