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5] PA0输入电平影响ADC采样偏移问题

楼主(2024-11-16):
我使用AT32F435RGT7的引脚PC0作为AD输入,PA0为普通IO输入,发现当PA0为高电平时,AD采样值就会偏大,PA0为低电平时,AD采样值就会偏小。例如PA0为低电平时,PC0采集到的ADC值为2034,当PA0为高电平时,PC0采集到的ADC值就会跳变为2047,但接入PC0的为固定电阻分压,不应该发生跳变。

网友A:
会不会供电电压不稳定

楼主:
看起来是ADC采样串扰,我延长采样时间有所改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起来是ADC采样串扰,我延长采样时间有所改善

怎么会有串扰呢,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C:
排除电源、布线问题后,就是器件自身问题。

网友D:
看样子是串音了

网友E:
pa0上是不是有电流呀,比如点了一个led
如果是10ma的电流,可能会导致地电位拉高一些,这样就是正常的,地电平的变化用万用表就能很好的观察到

网友F(2025-03-21):
我有款产品也是PA0,改变PB1的输入电压,PA0的采样就会对应偏大偏小

网友G:
给PA0做个滤波应该会好点

网友H:
电气干扰

网友I:
如果电源电压不稳定,会影响 ADC 的参考电压,从而导致采样结果不准确。

网友J:
ADC模块本身也可能存在一些非理想特性,如量化误差、非线性误差、偏移误差等,这些都可能导致采样值与实际值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

网友K:
虽然AD输入电压没有变,但是ADC采样本身也有误差。

网友L:
PA0与ADC输入通道可能存在寄生电容或电感耦合,导致PA0的电平变化通过耦合路径干扰ADC采样信号。

网友M:
感觉像是信号间的串扰问题导致的

网友N:
PA0作为普通IO输入时,若存在大电流负载 ,可能导致地电位波动,进而影响ADC参考电压的稳定性,造成采样偏移。

网友O:
在软件中实现校准算法,对 ADC 的采样结果进行校准,消除零点偏移和增益误差的影响。

网友P:
保护二极管或其他保护措施也可能影响输入信号的准确性。

网友Q:
某些ADC模块的输入通道可能存在相互干扰,尤其是当多个通道共享采样保持电路时。

网友R:
电路的电流不干净,做个滤波吧

网友S:
在软件中实施滤波算法,以减少ADC采样值的波动和偏移。

网友T:
单片机的电源可能存在噪声,当 PA0 输入电平变化时,电源噪声可能会通过电源引脚耦合到 ADC 模块,导致采样结果出现偏移。

网友U:
采用数字滤波算法,如滑动平均滤波、中值滤波等,对采样数据进行滤波处理,进一步提高采样结果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网友V:
如果ADC输入端的阻抗过小,可能会导致基准电压不稳定,从而影响ADC采样精度。

网友N:
对 PA0 引脚进行屏蔽处理,减少电磁辐射的影响。同时,确保单片机的接地良好,避免接地环路产生的干扰。

网友W:
当PA0为高电平时,可能会导致地电位升高,从而影响ADC采样值。反之,当PA0为低电平时,地电位降低,ADC采样值也会相应变化。

网友X:
如果输入信号的电平过低,可以使用放大器增加输入信号的电平

网友Y:
通过合理选择电阻和电容等元件,使 PA0 引脚的输入阻抗与外部信号源的输出阻抗匹配,减少信号反射和衰减。

网友Z:
不良的PCB设计,比如长距离走线、缺乏适当的屏蔽等,都可能导致信号被耦合进噪声,从而影响ADC读数。

网友AA:
ADC 本身可能存在零点偏移,即当输入信号为零时,ADC 的输出不为零。PA0 输入电平的变化可能会放大这种零点偏移的影响,导致采样结果出现偏差。

网友AB:
如果 PA0 引脚附近有其他高速信号走线,可能会发生串扰现象。

网友AA:
如果 PA0 引脚的输入阻抗与外部信号源的输出阻抗不匹配,会导致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发生反射和衰减,从而使 ADC 采样到的信号幅度与实际输入信号幅度不一致,产生采样偏移。

网友AC:
若PA0为高频信号输入,耦合干扰可能更显著。

网友AD:
PA0和ADC输入端之间没有直接的电气连接,避免信号干扰。

网友L:
如果PA0口的输入阻抗与信号源的输出阻抗不匹配,会导致在AD转换时产生额外的电压降,从而影响采样的准确性。例如,如果信号源的输出阻抗较高,而单片机PA0口的输入阻抗较低,那么在两者之间连接时,就会形成一个分压电路,导致实际进入单片机的电压低于信号源的输出电压。

网友AE:
独立供电、地线分离、缩短模拟走线、添加滤波电路。

网友AF:
PA0输入的是什么信号呢?

网友Y:
在 PA0 引脚处添加滤波电路,如 RC 低通滤波器,可以有效滤除高频干扰信号,减少共模干扰和串扰的影响。

网友AA:
地线连接良好,避免地电位变化。

网友AG:
如果PA0引脚附近存在干扰源,如高频信号线、电源线等,这些干扰信号可能会通过电磁感应或电容耦合等方式进入PA0引脚,导致采样值出现偏差。此外,如果单片机的电源不稳定,也会对ADC采样产生影响。

网友AH:
采用稳压电源和去耦电容,降低电源噪声和电压波动,为 ADC 提供稳定的电源。

网友AI:
PA0 引脚存在寄生电容,当输入电平快速变化时,寄生电容的充放电过程会导致信号的延迟和失真,影响 ADC 的采样结果。

网友AJ:
在信号源与ADC之间加入跟随器进行隔离,以降低信号源的内阻,减少干扰。

网友:
在电源和地之间加入去耦电容,以减少电源噪声对ADC采样的影响。

网友L:
温度的变化可以改变半导体材料的物理性质,进而影响ADC的性能,包括增益误差和偏置误差。

网友AK:
PA0 引脚可能会受到周围电路产生的共模干扰,例如电源噪声、电磁辐射等。当 PA0 输入电平变化时,干扰信号可能会叠加在输入信号上,导致 ADC 采样结果出现偏移。

网友AL:
禁用数字输入、多次采样平均、软件校准。

网友AM:
通过修改ADC的设置参数来增加采样保持时间,以确保在采样期间信号稳定。

网友AD:
输入阻抗不匹配

网友AN:
ADC 的增益可能存在误差,使得采样结果与实际输入信号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准确。当 PA0 输入电平变化时,增益误差会导致采样结果的偏移更加明显。

网友AO:
可以在基准电压源增加缓冲器,使用稳压源作为基准电压。

网友AP:
更换独立电源和参考电压,观察偏移是否消失,定位问题根源。

网友AQ:
电源电压不稳定或存在高频噪声时,ADC的参考电压可能受到影响,导致采样值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