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0F202单片机无法运行程序(求助!!)

楼主(2024-11-16):
如题,求助各位大佬,我新入行学习PIC10单片机,选用PIC10F202T型号,使用MPLAB X IDE V6.20开发,代码如下,但烧录成功后无法测到输出的电压。
代码如下:
#pragma config WDTE = OFF       // Watchdog Timer (WD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CP = OFF         // Code Protect (Code protection off)
#pragma config MCLRE = OFF      // Master Clear Enable (GP3/MCLR pin fuction is digital I/O, MCLR internally tied to VDD)

// #pragma config statements should precede project file includes.
// Use project enums instead of #define for ON and OFF.

#include <x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TRISGPIO = 0x00;
    GPIO = 0x0f;
    while(1)
    {
    }
    return (EXIT_SUCCESS);
}

楼主:
这是我画的开发板的电路图,不清楚是不是电路的问题?其中GP0作为输入,GP1作为输出,感谢各位大佬帮助!

楼主:
我使用的是Kit3 烧录的,但是很奇怪的是,Proteus仿真却可以实现程序功能。各位大佬注意,我说的是无法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我觉得可能是程序没有正常执行。

网友A:
你这程序什么都没做啊。就是输出了个0啊。

网友A:
测试的话,可以写一个Blink程序,让一个IO一秒内闪烁一下。高低交替0.5s.

楼主:
我写过全部输出高电平的 也是测不到高电平 但是在仿真里就能用 是不是电路问题呀

网友B:
时钟初始化没 跑例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初始化没 跑例程就可以了

我使用Kit 3.5供电 程序就能正常运行 使用其他电源直接供电 就不能运行

网友C:
这个型号挺老的了。以前都是汇编用它。

网友D:
新进的人用avr好点,学这类片子用pic16f71好点,然后main()是主函数,不带返回的

网友D:
而且这个片子有内部上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