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CD4051通道切换问题

楼主(2024-11-16):
2010-11-19 13:41 上传

在应用CD4051进行8通道切换时,相邻的通道之间产生了干涉,请问怎么解决?
是通道切换的时间过快么,还是别的原因?还有,请问有没有更好的通道切换芯片,最好有8个通道的。

网友A:
CD4051在多路AD转换电路中使用很普遍,这种设计中模拟信号、数字信号共存,PCB布线和接地考虑不周可能造成通道干扰,可参考数模混合电路的PCB设计规范进行整改。

网友B:
设连接(输入或输出)4051的I/O信号幅度为Vs;如果Vdd>Vs>Vee, 也就是说4051双电源供电电压足够高,I/O信号电压不会超过4051供电电压范围,就不会造成通道干扰。
注意:对于4051而言,Vdd连接供电正电压,Vee连接供电负电压,Vss连接GND信号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