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A55CG测评】舵机驱动

楼主:
/*Sweep由 BARRAGAN 创作 <http://barraganstudio.com> 这个示例代码属于公共领域。2013年11月8日修改由 Scott Fitzgerald 修改http://www.arduino.cc/en/Tutorial/Sweep*/

这段注释说明了:

  • "Sweep" 是一个Arduino示例项目,由 BARRAGAN 创作,并且可以在 BARRAGAN 工作室 找到更多信息。
  • 这个代码示例是公共领域的,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和修改。
  • 2013年11月8日,Scott Fitzgerald 对这个示例进行了修改。
  • 你可以在 Arduino 教程网站上找到更多关于 "Sweep" 的信息:Sweep 教程

"Sweep" 项目可能涉及到让舵机或其他设备在一系列预定义的位置或输入中移动,用于测试或校准。如果你正在寻找关于 "Sweep" 项目的具体信息或教程,你可以访问提供的链接以获取更多详情。如果链接无法访问,可能需要检查网络连接或链接的有效性。

#include <Servo.h>

Servo myservo;  // create servo object to control a servo
// twelve servo objects can be created on most boards

int pos = 0;    // variable to store the servo position
注释:

这段代码是Arduino程序的一部分,用于控制舵机。这里是对代码的逐行解释:1. `#include <Servo.h>`:这行是预处理指令,它告诉编译器包含Servo库的头文件。Servo库提供了控制舵机所需的函数和类。2. `Servo myservo;`:这行创建了一个Servo类的对象实例,命名为`myservo`。这个对象用于控制连接到Arduino的舵机。3. `// create servo object to control a servo`:这是一行注释,解释了上一行代码的作用,即创建一个舵机对象来控制舵机。4. `// twelve servo objects can be created on most boards`:这是另一行注释,说明在大多数Arduino板上可以创建多达十二个舵机对象。5. `int pos = 0;`:这行声明了一个整型变量`pos`并初始化为0。这个变量用于存储舵机的位置。6. `// variable to store the servo position`:这是对上一行代码的注释,说明`pos`变量是用来存储舵机位置的。在Arduino程序中,你通常会在`setup()`函数中初始化舵机,将舵机连接到特定的引脚,并在`loop()`函数中使用`pos`变量来改变舵机的位置,例如:```cppvoid setup() {  myservo.attach(9); // attach servo to pin 9}void loop() {  pos = 90; // set servo position to 90 degrees  myservo.write(pos); // tell servo to go to position 'pos'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在这个示例中,舵机被连接到Arduino的第9引脚,并且在`loop()`函数中,舵机被设置为90度的位置。`delay(1000);`函数用于在改变舵机位置后暂停一秒钟。

void setup() {
  myservo.attach(9);  // attaches the servo on pin 9 to the servo object
}
注释:

在Arduino程序中,`setup()` 函数是一个特殊函数,它在Arduino板启动时运行一次,用于初始化设置。以下是对您提供的 `setup()` 函数中注释的解释:```cppvoid setup() {  myservo.attach(9);  // attaches the servo on pin 9 to the servo object}```### 代码解释:1. `void setup()`: 这是Arduino编程中的一个保留函数,用于设置初始条件。在Arduino板通电或重置后,`setup()` 函数会执行一次。2. `myservo.attach(9);`: 这行代码将之前创建的 `Servo` 对象 `myservo` 与Arduino的一个数字引脚(在这种情况下是数字引脚9)关联起来。`attach()` 函数是Servo库中的一个方法,它将舵机的控制信号线连接到指定的Arduino引脚上。这样,你就可以通过 `myservo` 对象来控制连接在引脚9上的舵机。### 注释解释:- `// attaches the servo on pin 9 to the servo object`: 这是一行注释,用于向阅读代码的人解释 `attach(9);` 这行代码的作用。注释说明这行代码将舵机连接到了Arduino的第9号引脚。在Arduino编程中,注释是用两个斜杠 `//` 开始的,它们不会影响程序的执行,只会在代码旁边提供额外的信息或解释。在团队协作或代码维护中,良好的注释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帮助其他开发者理解代码的意图和功能。

void loop() {
  for (pos = 0; pos <= 180; pos += 1) { // goes from 0 degrees to 180 degrees
    // in steps of 1 degree
    myservo.write(pos);              // tell servo to go to position in variable 'pos'
    delay(15);                       // waits 15ms for the servo to reach the position
  }
  for (pos = 180; pos >= 0; pos -= 1) { // goes from 180 degrees to 0 degrees
    myservo.write(pos);              // tell servo to go to position in variable 'pos'
    delay(15);                       // waits 15ms for the servo to reach the position
  }
}

注释:

这段代码是Arduino程序中的`loop()`函数,它定义了舵机的两个完整周期的运动:从0度到180度,然后再从180度回到0度。以下是对这段代码的逐行注释:```cppvoid loop() {  // 第一个for循环,舵机从0度转动到180度  for (pos = 0; pos <= 180; pos += 1) {    myservo.write(pos);              // 告诉舵机转到变量'pos'指定的位置    delay(15);                       // 等待15毫秒,以便舵机达到指定位置  }    // 第二个for循环,舵机从180度转动回0度  for (pos = 180; pos >= 0; pos -= 1) {    myservo.write(pos);              // 告诉舵机转到变量'pos'指定的位置    delay(15);                       // 等待15毫秒,以便舵机达到指定位置  }}```### 注释解释:1. `void loop()`: 这是Arduino程序的主循环函数,它在`setup()`函数执行完毕后不断重复执行。2. `for (pos = 0; pos <= 180; pos += 1)`: 这是一个`for`循环,用于生成从0到180的序列,步长为1度。这意味着`pos`变量将从0开始,每次循环增加1,直到达到180。3. `myservo.write(pos);`: 这行代码调用了`Servo`库的`write()`方法,将舵机的位置设置为`pos`变量的当前值。4. `delay(15);`: 这行代码使程序暂停15毫秒。这个延迟允许舵机有时间移动到`write()`方法指定的新位置。5. 第二个`for`循环与第一个类似,但是它从180度开始递减,直到回到0度。这样,舵机在完成一个周期后,会执行一个反向周期。通过这种方式,舵机将平滑地在两个方向上移动,形成一种摆动效果。每个方向上的运动都由15毫秒的延迟分隔,这有助于防止舵机移动得太快,从而可能导致机械应力或损坏。

完整代码及逐行注释:

这段代码是Arduino程序中的`loop()`函数,它定义了舵机的两个完整周期的运动:从0度到180度,然后再从180度回到0度。以下是对这段代码的逐行注释:

```cpp
void loop() {
  // 第一个for循环,舵机从0度转动到180度
  for (pos = 0; pos <= 180; pos += 1) {
    myservo.write(pos);              // 告诉舵机转到变量'pos'指定的位置
    delay(15);                       // 等待15毫秒,以便舵机达到指定位置
  }

  // 第二个for循环,舵机从180度转动回0度
  for (pos = 180; pos >= 0; pos -= 1) {
    myservo.write(pos);              // 告诉舵机转到变量'pos'指定的位置
    delay(15);                       // 等待15毫秒,以便舵机达到指定位置
  }
}
```

### 注释解释:

1. `void loop()`: 这是Arduino程序的主循环函数,它在`setup()`函数执行完毕后不断重复执行。

2. `for (pos = 0; pos <= 180; pos += 1)`: 这是一个`for`循环,用于生成从0到180的序列,步长为1度。这意味着`pos`变量将从0开始,每次循环增加1,直到达到180。

3. `myservo.write(pos);`: 这行代码调用了`Servo`库的`write()`方法,将舵机的位置设置为`pos`变量的当前值。

4. `delay(15);`: 这行代码使程序暂停15毫秒。这个延迟允许舵机有时间移动到`write()`方法指定的新位置。

5. 第二个`for`循环与第一个类似,但是它从180度开始递减,直到回到0度。这样,舵机在完成一个周期后,会执行一个反向周期。

通过这种方式,舵机将平滑地在两个方向上移动,形成一种摆动效果。每个方向上的运动都由15毫秒的延迟分隔,这有助于防止舵机移动得太快,从而可能导致机械应力或损坏。

网友A(2024-11-16):
竟然还支持Arduino

网友B:
楼主拿到了STM32WBA55CG?这个评测有两个板子?NUCLEO-WB09KE 和NUCLEO-WBA55C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拿到了STM32WBA55CG?这个评测有两个板子?NUCLEO-WB09KE 和NUCLEO-WBA55CG?

是的,我的是WBA55CG,当时选的先进的型号,测评活动是WB09的

楼主:
是的,可是我遇到了,烧不进程序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