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线并联电阻和电容的作用

楼主(2024-11-16):
如下图,信号线上串联小电阻(比如33欧姆)是为了阻抗匹配减少反射,但是并联一个1K电阻,和一个22pF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xch
画蛇要画齐全四肢嘛

网友A:
对地并联电阻电容应该主要是为了滤除干扰,当然这种做法也需要视具体电路而定,比如信号频率、带宽、电平等。

网友B:
1k是下拉吧,保证初始状态的应该
电容和33欧姆电阻组成信号的毛刺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