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永磁同步电机的转矩脉动如何进行抑制

楼主(2024-11-16):
永磁同步电机转矩脉动的影响永磁同步电机(PMSM)在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转矩脉动现象,这会导致电机振动增加、噪音增大,严重时甚至影响电机的正常工作和寿命。转矩脉动通常由电机内部的电磁不平衡引起,如齿槽效应、磁饱和、气隙不均匀等因素造成。
抑制转矩脉动的方法
  • 内置V型转子设计:通过在转子表面切去部分铁心并进行平滑处理,可以提高气隙磁密的正弦度,从而降低转矩脉动。这种设计可以减少平均转矩的损失,同时显著减少转矩波动。
  • 转子再设计:通过优化转子的几何形状,如单一极内偏心槽和组合偏心槽设计,可以有效减小齿槽转矩和谐波转矩,进一步抑制转矩脉动。磁桥的优化设计也能综合改善转矩脉动。
  • 矢量控制结合谐波注入:在电机矢量控制系统的基础上,采用自适应滤波器如递推最小二乘法(RLS)滤波器来优化转速估计,可以提高低速运行时的控制精度,减少噪声引起的转矩脉动。
  • 谐波注入技术:通过实时提取电机电流中的特定次谐波(如5次和7次)并注入相应的谐波电压,可以有效补偿和抵消电流中的谐波成分,从而降低转矩脉动和转速波动。

实施建议在设计和控制永磁同步电机时,可以根据具体应用的要求选择合适的方法来抑制转矩脉动。例如,如果电机在低速运行时面临较大挑战,可以采用矢量控制结合自适应滤波器的方法。如果电机的齿槽效应是主要问题,内置V型转子设计或转子再设计方法可能更为适用。而在需要精细控制电流质量的应用中,谐波注入技术可以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在实际应用中,可能需要综合多种方法来达到最佳的转矩脉动抑制效果。

网友A:
转矩脉动的抑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方法

网友B:
这个很复杂的,简单的几句话根本没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