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3] 定时器的编码器模式怎么扩大计数范围

楼主(2024-11-16):
目前是这么一种情况。
定时器开启编码器模式了,采用四倍频,就是同时统计两个霍尔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这样对于16位的重复计数器,最大只能记录16384圈,如果超过这个圈数就清零了。我用定时器级联的方式在定时器溢出后让另外一个编码器计数+1,但是从定时器只能加,如果我的圈数从0过渡到16384,从定时器还是+1.不会-1.这个怎么处理啊,有没有办法级联定时器可以加减。

网友A:
用软件的方式吧。判断溢出进行变量的加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软件的方式吧。判断溢出进行变量的加减

这种确实可以,但是很麻烦,想用定时器的方式实现,这样我就可以完全托管,不用进行逻辑的运算了

网友B:
好像是不可以的。我测试了也是只能向上,不知道咋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