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对无传感器的电机的了解

楼主(2024-11-16):
对无传感器的电机的了解
在电机控制电路中,有感控制方法相对无感控制方法在硬件上需要增加传感器、布线以及制造的成本,还会降低电机制造良率这些原因,很多应用中越来越普遍采用无传感器控制方法。有感与无感的区别个人认为是,主控电路是不是直接通过传感器来获取转子位置信息。无感控制需要使用数学模型,这些数学模型代表无传感器算法,其实在无传感器算法中,电机本身就相当传感器,是主控电路检测电机的**势来获取转子位置信息的。它们依靠反电动势信息。 在控制无刷直流电机的传统六步梯形换向算法中,任何指定时间只有两相 通电,如下图所示。
另一相处于浮动状态,为电机的反电动势提供了一 个窗口。通过对此反电动势采样,可推断出转子位置,从而无需使用基于硬件的传感器不管电机的拓扑结构如何,控制这些机器均需要了解转子的位置,这样才 能使电机进行有效换向。如果转子的旋转磁场是通过与定子的永磁体的相互作用产生的,系统的运动和效率都会受到影响。有些电机使用传感器和 带传感器的算法来获得转子位置,而其他一些电机不带传感器,从数学模 型(无传感器算法)得出转子位置。
由于无传感器算法有一个缺点:在启动时出现,此时电机速度为0,因为反电动势与电机速度成正比,当电机速度为零时,反电动势也为零。没有反电动势值,就无法推断转子位置。此问题可通过新型算法解决:将高频信号注 入三相来推断转子位置。

网友A:
图片不错,很好理解。

网友B(2025-01-31):
有感控制与无感控制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使用额外的传感器来实时检测转子的位置

网友C(2025-04-27):
在无感控制中,反电动势是关键因素。

网友D:
转子位置的确定是很重要的地方。

网友E:
无传感器电机控制确实在成本和效率上有优势,但启动阶段的问题确实是个挑战。你提到的高频信号注入法听起来很有前景,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F:
无传感器电机控制确实在成本和效率上有很大的优势,但启动时的转子位置检测确实是个挑战。不过,通过高频信号注入的方法确实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网友G:
无传感器电机控制确实越来越受欢迎,特别是在成本敏感的应用中。它通过算法来推断转子位置,减少了硬件需求。

网友H:
无传感器电机控制确实越来越受欢迎,特别是在成本敏感的应用中。它减少了硬件需求,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I:
无传感器控制确实是一种成本效益更高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在大规模生产中。它减少了对物理传感器的依赖,降低了维护成本和复杂性。

网友J(2025-08-29):
无传感器电机不依赖霍尔元件、编码器等物理传感器,而是通过算法(如反电动势法、高频注入法)从电机绕组电压、电流等电气信号中推算转子位置与转速,实现闭环控制。
它体积小、成本低、可靠性高,适配粉尘、振动等恶劣场景,常见于家电(如风扇)、四轴飞行器、电动工具等,但低速启动精度与动态响应略逊于有传感器方案,需通过优化算法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