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介绍及宣传专区] 【CW32L010 Mini Board 测评】简介、点灯

楼主(2024-11-17):
#申请原创#
【CW32L010 Mini Board 测评】简介、点灯
CW32L010 Mini Board武汉芯源半导体 设计的基于 CW32L010 系列的开发板,

简介
CW32L010 Mini Board 是基于 CW32L010F8U6 的 QFN 封装设计的最小系统核心板,产品规格与 CW32L010 芯片规格一致。便于客户灵活快速的评估芯片性能和产应用。

1.0mm的板厚、单面元器件设计、半孔工艺设计使得CW32L010核心板可以作为一个模块元器件贴装在项目中,减少焊接QFN封装带来的不便。

产品参数

  • 内核:ARM® Cortex®-M0+
  • 工作温度:-40℃ 至 85℃
  • 工作电压:1.62V 至 5.5V

    • 内置稳压器具有“正常”和“低功耗”两种工作模式,并且在复位后一直保持工作。

      • “正常”模式:对应全速操作的状态。
      • “低功耗”模式:对应部分供电工作状态,包括Sleep 和 DeepSleep 工作模式。

  • 存储容量

    • 64K 字节 FLASH,数据保持 25 年 @-40℃ ~ +85℃,支持擦写保护、读保护和安全运行库保护功能

    • 4K 字节 RAM,支持硬件奇偶校验

    • 22 字节 OTP 存储器

  • 复位和电源管理

    • 低功耗模式(Sleep,DeepSleep)
    • 上电和掉电复位(POR/BOR)
    • 可编程低电压检测器(LVD)

  • 时钟管理

    • 4 ~ 32MHz 晶体振荡器
    • 32kHz 低速晶体振荡器
    • 内置 48MHz RC 振荡器
    • 内置 32kHz RC 振荡器
    • 时钟监测系统
    • 允许独立关断各外设时钟

  • 支持最多 16+1 路 I/O 接口

    • 所有 I/O 口支持具备滤波的中断功能
    • 所有 I/O 口支持具备滤波的唤醒功能
    • 所有 I/O 口支持迟滞及上拉输入
    • 所有 I/O 口支持推挽及开漏输出

  • 12 位模数转换器

    • 最高 2M SPS 转换速度,各序列通道采样时间可单独配置
    • 具备 8 个转换结果寄存器
    • 内置 1.2V 电压基准
    • 模拟看门狗功能
    • 内置温度传感器

  • 双路电压比较器
  • 实时时钟和日历

    • 支持由 Sleep/DeepSleep 模式唤醒

  • 定时器

    • 16位高级控制定时器,支持6路输入捕获,支持6对带死区的互补PWM输出,支持双点比较,支持
    • PWM 移相
    • 一组 16 位通用定时器
    • 三组 16 位基本定时器
    • 一组 16 位低功耗定时器
    • 独立看门狗定时器

  • 通信接口

    • 二路低功耗 UART,支持小数波特率,支持低功耗接收数据,支持可配置电平转换,其中一路支持
    • LIN 通信接口
    • 一路 SPI 接口 24Mbit/s,支持 4~16bit位宽
    • 一路 I2C 接口 1Mbit/s,支持可配置电平转换,支持SMBUS
    • IR 调制器,可编程占空比和极性

  • 串行调试接口 (SWD)
  • 80 位唯一 ID

注意:板子出厂时默认为无程序状态,上电灯不亮。需要上传程序才可以点亮 LED.

相关资料:L010新品开发板-活动与资料合集 .
原理图

开发环境搭建
下载并安装 Keil - MDK IDE .
下载并安装芯片开发包 WHXY.CW32L010_DFP.1.0.0.pack .

代码

打开例程 CW32L010_StandardPeripheralLib_V1.0.2 - Examples - GPIO - gpio_blink 修改 main.c 中的 GPIO 定义

#define LED_GPIO_PORT CW_GPIOB
#define LED_GPIO_PINS GPIO_PIN_0
void Delay(uint16_t nCount);
int32_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SYSCTRL_HSI_Enable(SYSCTRL_HSIOSC_DIV12);

    __SYSCTRL_GPIOA_CLK_ENABLE();
    __SYSCTRL_GPIOB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IT = GPIO_IT_NONE;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ins = LED_GPIO_PINS;

    GPIO_Init(LED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while (1)
    {
        GPIO_TogglePin(LED_GPIO_PORT, LED_GPIO_PINS);
        Delay(0xFFFF);
    }
}

重编译工程,上传工程至开发板。

这里使用 PWLink 连接开发板。

效果

网友A:
这个是邮票孔板子

可以修改焊盘样式,PCB工程详见:嘉立创——CW32L010 Mini Board 核心板 cw32l010-mini-board
可以修改焊盘样式,PCB工程详见:[CW32L010 Mini Board 核心板](https://oshwhub.com/beauty_light/cw32l010-mini-board)
可以修改焊盘样式,PCB工程详见:https://oshwhub.com/beauty_light/cw32l010-mini-board

网友B:
CW32L010 Mini Board很实用的介绍,可以直接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