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A]
【STM32WBA55CG测评】Arduino UNO的舵机程序移植问题

楼主:
Arduino UNO的程序调好以后,
通过SDK/SCL的方式烧入WBA55CG底板,
有点变化,
LD5常亮了,
然后LD6闪烁,

怀疑没有烧进程序,
连接引脚参照这个:

pdf原理图文件是:
通过硬件管脚对比:
WBA55CG底板与Arduino UNO的一样,
舵机运行最小程序:

这是一个用于控制伺服电机的Arduino程序,它可以使得伺服电机从0度旋转到180度,然后再返回到0度。下面是对这个程序的逐行注释:

```c
/* Sweep
by BARRAGAN <http://barraganstudio.com>
This example code is in the public domain.

modified 8 Nov 2013
by Scott Fitzgerald
http://www.arduino.cc/en/Tutorial/Sweep
*/
// 以上注释说明了程序的来源和作者信息,以及代码的版权声明。

#include <Servo.h>
// 包含Servo库,这个库允许Arduino控制伺服电机。

Servo myservo;  // create servo object to control a servo
// 创建一个Servo对象,用于控制一个伺服电机。
// twelve servo objects can be created on most boards
// 在大多数Arduino板上,可以创建多达十二个伺服对象。

int pos = 0;    // variable to store the servo position
// 定义一个整型变量pos,用于存储伺服电机的位置。

void setup() {
  myservo.attach(10);  // attaches the servo on pin 9 to the servo object
  // 在setup函数中,将伺服电机连接到数字引脚10上。
}

void loop() {
  for (pos = 0; pos <= 180; pos += 1) { // goes from 0 degrees to 180 degrees
    // 这个for循环使得伺服电机从0度旋转到180度。
    myservo.write(pos);              // tell servo to go to position in variable 'pos'
    // 命令伺服电机移动到变量pos指定的位置。
    delay(15);                       // waits 15ms for the servo to reach the position
    // 等待15毫秒,以便伺服电机到达指定位置。
  }
  for (pos = 180; pos >= 0; pos -= 1) { // goes from 180 degrees to 0 degrees
    // 这个for循环使得伺服电机从180度旋转回0度。
    myservo.write(pos);              // tell servo to go to position in variable 'pos'
    // 命令伺服电机移动到变量pos指定的位置。
    delay(15);                       // waits 15ms for the servo to reach the position
    // 等待15毫秒,以便伺服电机到达指定位置。
  }
}  // loop函数中的代码会无限循环执行。
```

这个程序通过改变`pos`变量的值来控制伺服电机的旋转角度,并通过`delay`函数来给伺服电机足够的时间来移动到新的位置。程序中的两个`for`循环分别控制伺服电机从0度旋转到180度,然后再从180度旋转回0度。

未运动,请大佬指教。

网友A(点评):
补充:我用的PW2Link烧录的,

网友A(点评):
BOOT在烧录时是接VCC还是GND啊? 都试了,烧录时, LD6闪亮, 在一段时间后, PW2Link上的灯闪一下, 也不知道烧没烧进去, 状态还是原来的样子, 新的代码没烧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