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A]
【STM32WBA55CG测评】BOOT在烧录时是接VCC还是GND啊?

楼主(2024-11-17):
STM32WBA55CG,BOOT在烧录时是接VCC还是GND啊? 都试了,烧录时, LD6闪亮, 在一段时间后, PW2Link上的灯闪一下, 也不知道烧没烧进去, 状态还是原来的样子, 应该新的代码没烧进去,

网友A:
BOOT0接GND,BOOT1也接GND

网友B: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都是正确的,包括电源连接、串口连接(如果使用串口烧录)等。

网友C:
参考用户手册

网友D:
重新烧录程序或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E(2024-12-30):
在使用 STM32WBA55CG 进行烧录时,如果你遇到了 LD6 闪烁以及 PW2Link 上的灯闪烁但不确定是否烧录成功的问题,可能是因为 BOOT 引脚的连接配置不正确。

网友F:
好像通常BOOT0 接GND

直接简单点就好

网友G(2025-02-07):
你想怎么烧录啊?是ISP烧录吗?

网友H:
这个boot的设置建议看手册啊,没玩过这个芯片所以不太清楚,但一般是拉高

对于STM32WBA55CG这样的微控制器,在烧录BOOT时,通常不需要直接连接VCCGND来触发烧录过程

网友I:
烧录操作通常是通过特定的烧录工具或调试器(如ST-LINK/V2等)来完成的

网友J:
当您尝试烧录时,LD6闪亮可能表示正在尝试建立连接或与调试器通信。PW2Link上的灯闪一下可能意味着短暂的连接或通信尝试,但未能成功完成烧录过程

网友K:
检查硬件连接,确保微控制器与烧录工具之间的连接正确无误,包括USB连接、电源供应等

网友L:
检查烧录工具配置,确保您使用的烧录工具配置正确,包括目标微控制器的选择、烧录文件的选择等

网友M:
尝试重新烧录,重新进行烧录操作,确保按照正确的步骤操作

网友N:
检查状态指示,观察微控制器的状态指示,如LED灯等,以确定是否成功建立连接并完成烧录

网友O:
我觉得是直接使用SWD方式烧录不就行吗,你控制boot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0接GND,BOOT1也接GND

感谢回复,只是板子还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都是正确的,包括电源连接、串口连接(如果使用串口烧录)等。 ...

感谢回复,stm的资料非常不好找,需要注册,找到的资料不是很详细,而且是英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想怎么烧录啊?是ISP烧录吗?

我用的DIP-LINK和ST-link,都没成功,这个是由底板和无线板组成,只有底板有插针,无线板是插着的,原理图和底板对不上,LINK烧录失败,原来是有自带的Type-C口线的,可是电脑不识别串口。安的是340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boot的设置建议看手册啊,没玩过这个芯片所以不太清楚,但一般是拉高
...

感谢回复。

楼主:
感谢回复,英文的手册,只能看原理图,引脚好像是复用的,没整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P:
对于STM32WBA55CG这样的微控制器,在烧录BOOT时,通常不需要直接连接VCC或GND来触发烧录过程
...

感谢分享,TYPE-C不识别,所以用STM-LINK

楼主:
没搞懂,不过图形化配置芯片生成程序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烧录操作通常是通过特定的烧录工具或调试器(如ST-LINK/V2等)来完成的

我突然想到,可能是底板和无线板烧录时要分离,之前遇到过Arduino的Uno是这样,不过我没冒险,担心拔坏了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I:
烧录操作通常是通过特定的烧录工具或调试器(如ST-LINK/V2等)来完成的

我连的底板,插着WIFI板,估计是出厂时是分开烧录,到我手里是连接的,所以不识别串口,烧录不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当您尝试烧录时,LD6闪亮可能表示正在尝试建立连接或与调试器通信。PW2Link上的灯闪一下可能意味着短暂的连 ...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N:
检查状态指示,观察微控制器的状态指示,如LED灯等,以确定是否成功建立连接并完成烧录
...

连不上啊,电脑不识别,插上Type-c,和没插一样,没有搜索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N:
检查状态指示,观察微控制器的状态指示,如LED灯等,以确定是否成功建立连接并完成烧录
...

不知道是不是低功耗状态,我解不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觉得是直接使用SWD方式烧录不就行吗,你控制boot干啥?

boot是SWD的复用引脚,有点久了,记不清了,SWD不识别,只识别到LINK,不识别开发板。

网友Q:
STM32WBA55CG测评中,BOOT引脚在烧录时应接VCC。此引脚用于决定设备的启动模式,接VCC时通常选择从用户闪存启动,便于烧录和固件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