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LPC824芯片宕了

楼主(2024-11-17):
问题如题
默认824 的I/O主函数中只有IO口反转一行代码,大约位300KHz。想测试NXP LPC824芯片I/O的最大速度,尝试更改system_LPC8xx.c文档中设置速度的项以提高IO的翻转速度,项如下:
#define SYSPLLCTRL_Val        0x00000024              // Reset: 0x000
看组合名称应该是控制PLL的值,尝试将0x00000024-->0x00000012
改了一半,下载运行后,芯片不再被识别也无法恢复了,用SEGGER打开也无法识别,强行清除FLASH无效。
请问应该如何解决,谢谢

改变以下项:
define SYSAHBCLKDIV_Val      0x00000002
0x00000002-->0x00000001后AHB的Clock少了一倍,IO口的翻转速度是提高了达到600KHz。没有问题

网友A:
客观的说,LPC芯片可以说是垃圾中的垃圾!弄个芯片寄存器还遮遮掩掩的不公布全了,部分寄存器还非要他家的库才能操作,看看汇编代码想弄明白到底怎么操作的,结果发现库里操作的寄存器手册里压根就没写,**,要不是客户非要用,倒找我钱都不会用他家的**芯片

网友A:
可能LPC压根就不打算别人用他们的芯片,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光凭网站上下载的资料,根本用不起来(因为很多关键点手册里压根就没有,只有找他们或周立功,才能知道原来里面还有很多关键设置,比如usb固件升级、不找周立功,你就不知道这里面还要加个校验,但是他们网站能下到的资料里、对这个校验只字未提。等)

网友A:
,,,不小心发重复了

网友B:
现在周立功还掺和NXP的LPC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周立功还掺和NXP的LPC不?

还掺和的,否则也不会有人踩到LPC的坑里了

网友A:
不过要说谁踩LPC的坑踩得最狠,毫无疑问是周立功,当初就是周立功选择LPC在国内开始掀起ARM的学习潮,谁能想到周立功付出了那么多、最终在LPC得不懈努力下、现在终于快被ST打死了!
现在回头看,如果当初周立功选择的不是NXP、而是ST 、、、

网友C:
没多少钱的东西,换一片就行了。

另外代码启动后不能这样写。先搞个几秒钟的延时再进入应用程序。

楼主:
谢谢友们的支招和讨论,想用这芯片是感觉小,不占地,功能完全够用了。以前买过不少这芯片,还剩下一些,想玩没了他,才捡起来的。
实际上作为单片机Freescale的一些16位的CPU超频后性能相当不错,Freescale的Kxx系列的也相当不错,让NXP收了。
话说回来,简单运用一堆8位单片机就很不错:新塘,STM,STC,不少家都出,简单易用。
ARM0系列的如果简单用,感觉采用MBED来做,非常方便快捷,有点知识就能玩转。
谢谢

网友B:
MBED 是不是已关停了

楼主:

NXP财大气粗,收购了Freescale还有一家忘了谁。要不是STM这么给力,许多芯在中国生产,现在的性价比也上来了,并且资料非常多,易上手。但对于一些个性化应用也是有点遮掩——除非您是大客户,厂家会有专人对口服务,负责也需要自己“浑水摸鱼”凑代码。

网友D:
nxp一些老牌产品还是普遍在使用,比如医疗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