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LCD1602显示程序

楼主(2024-11-26):
/*****************LCD1602管脚配置********************/
#define LCD_PORT P0  //数据端口
sbit E=P1^7;  //1602使能引脚
sbit RW=P1^6;  //1602读写引脚
sbit RS=P1^5;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函数声明************************/
/*****************底层驱动函数********************/
void LCD1602_Delay();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del);  //写指令
void Write_DAT(unsigned char del);  //写数据

/*****************基础应用函数********************/
void LCD1602_Init();   //初始化
//显示字符函数  hang为行值取值范围0-1, lie为列值取值范围0-15,dat为ASCII字符  //
void LCD1602_char(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lie,char dat);//显示字符
//显示字符串函数  hang为行值取值范围0-1, lie为列值取值范围0-15,*p为字符串数组地址  //
void LCD1602_string(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lie,unsigned char *p);//显示字符串
//显示2位数字函数  hang为行值取值范围0-1, lie为列值取值范围0-15,dat为整形数字  //
void LCD1602_2num(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lie,unsigned int dat);//显示2位数字

/***************************用户函数**************************************/

#endif

cut-off

                                                                    c文件

cut-off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cd1602.h"

/********************************************************************
* 名称 : LCD1602_Delay()
* 功能 : 1602延时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CD1602_Delay()
{
int i,j;
for(i=0; i<=10; i++)
for(j=0; j<=20; j++)
;
}

/********************************************************************
* 名称 : Write_CMD(unsigned char del)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del)  //写指令   输入:RS=L;Rw=L;
{      // D0~D7= 指令码,E=高脉冲;
LCD_PORT = del;    //输出:D0~D7=数据
RS = 0;
RW = 0;
E = 0;
LCD1602_Delay();
E = 1;
LCD1602_Delay();
}

/********************************************************************
* 名称 : Write_DAT(unsigned char del)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unsigned char del)  //写数据  输入:RS=H;RW=L;
{
LCD_PORT = del;     //D0~D7=数据;E=高脉冲
RS = 1;
RW = 0;      //输出:无
E = 0;
LCD1602_Delay();
E = 1;
LCD1602_Delay();
}

/********************************************************************
* 名称 : LCD1602_init()
* 功能 : 1602初始化,请参考1602的资料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CD1602_Init(void)
{
Write_CMD(0x38); //显示模式设置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MD(0x01); //显示清0
Write_CMD(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_CMD(0x0c); // 显示开关、光标的设置
}

/********************************************************************
* 名称 : LCD1602_char(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lie,char sign)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0行,第5个字符显示"b" ,调用该函数如下
   LCD1602_char(0,5,'b')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CD1602_char(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lie,char dat)
{
unsigned char a;
if(hang == 0) a = 0x80;
if(hang == 1) a = 0xc0;
a = a + lie;
Write_CMD(a);//调用写指令函数
Write_DAT(dat);//调用写数据函数
}

/********************************************************************
* 名称 : LCD1602_string(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lie,unsigned 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LCD1602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CD1602_string(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lie,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a;
if(hang == 0) a = 0x80;//0x80代表第一行第一个字
if(hang == 1) a = 0xc0;  // 代表第二行的第五个字
a = a + lie ;
Write_CMD(a);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p);
  p++;
}
}
/********************************************************************
* 名称 : LCD1602_num(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lie,unsigned int dat)
* 功能 : 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显示整数99 ,调用该函数如下
   LCD1602_2num(1,5,99)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CD1602_2num(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lie,unsigned int dat)
{
LCD1602_char( hang,lie,dat/10%10+'0');
LCD1602_char( hang,lie+1,dat%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