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volatile定义的作用

楼主(2024-11-24):
1、为什么用volatile??

volatile 关键字是一种类型修饰符,用它声明的类型变量表示可以被某些编译器未知的因素更改,比如:操作系统、硬件或者其它线程等。遇到这个关键字声明的变量,编译器对访问该变量的代码就不再进行优化,从而可以提供对特殊地址的稳定访问。声明时语法:

volatile 类型名 变量名

当要求使用 volatile 声明的变量的值的时候,系统总是重新从它所在的内存读取数据,即使它前面的指令刚刚从该处读取过数据。而且读取的数据立刻被保存。例如:

volatile int i=10;int a = i;...// 中间为其他代码,并未明确告诉编译器,对 i 进行过操作int b = i;
volatile 指出 i 是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每次使用它的时候必须从 i的地址中读取,因而编译器生成的汇编代码会重新从i的地址读取数据放在 b 中。而优化做法是,由于编译器发现两次从 i读数据的代码之间的代码没有对 i 进行过操作,它会自动把上次读的数据放在 b 中。而不是重新从 i 里面读。这样以来,如果 i是一个寄存器变量或者表示一个端口数据就容易出错,所以说 volatile 可以保证对特殊地址的稳定访问。注意,在 VC 6 中,一般调试模式没有进行代码优化,所以这个关键字的作用看不出来。下面通过插入汇编代码,测试有无 volatile 关键字,对程序最终代码的影响:

#include <stdio.h>void main(){    int i = 10;    int a = i;    printf("i = %d", a);    // 下面汇编语句的作用就是改变内存中 i 的值    // 但是又不让编译器知道    __asm {        mov dword ptr [ebp-4], 20h    }    int b = i;    printf("i = %d", b);}
在 Debug 版本模式运行程序,输出结果如下:

i = 10i = 32
在 Release 版本模式运行程序,输出结果如下:

i = 10i = 10
输出的结果明显表明,Release 模式下,编译器对代码进行了优化,第二次没有输出正确的 i 值。下面,我们把 i 的声明加上 volatile 关键字,看看有什么变化:

#include <stdio.h>void main(){    volatile int i = 10;    int a = i;    printf("i = %d", a);    __asm {        mov dword ptr [ebp-4], 20h    }    int b = i;    printf("i = %d", b);}
分别在 Debug 和 Release 版本运行程序,输出都是:

i = 10i = 32
这说明这个 volatile 关键字发挥了它的作用。其实不只是“内嵌汇编操纵栈”

这种方式属于编译无法识别的变量改变,另外更多的可能是多线程并发访问共享变量时,一个线程改变了变量的值,怎样让改变后的值对其它线程可见。一般说来,volatile用在如下的几个地方:

中断服务程序中修改的供其它程序检测的变量需要加volatile
多任务环境下各任务间共享的标志应该加volatile
存储器映射的硬件寄存器通常也要加volatile说明,因为每次对它的读写都可能由不同意义
2、volatile 指针

和 const 修饰词类似,const 有常量指针和指针常量的说法,volatile 也有相应的概念:

修饰由指针指向的对象、数据是 const 或 volatile 的:
const char* cpch;volatile char* vpch;
**注意**:对于 VC,这个特性实现在 VC 8 之后才是安全的。

指针自身的值——一个代表地址的整数变量,是 const 或 volatile 的:
char* const pchc;char* volatile pchv;
**注意**:

可以把一个非volatile int赋给volatile int,但是不能把非volatile对象赋给一个volatile对象。
除了基本类型外,对用户定义类型也可以用volatile类型进行修饰
C++中一个有volatile标识符的类只能访问它接口的子集,一个由类的实现者控制的子集。用户只能用const_cast来获得对类型接口的完全访问。此外,volatile像const一样会从类传递到它的成员。
3. 多线程下的volatile

有些变量是用volatile关键字声明的。当两个线程都要用到某一个变量且该变量的值会被改变时,应该用volatile声明,该关键字的作用是防止优化编译器把变量从内存装入CPU寄存器中。如果变量被装入寄存器,那么两个线程有可能一个使用内存中的变量,一个使用寄存器中的变量,这会造成程序的错误执行。volatile的意思是让编译器每次操作该变量时一定要从内存中真正取出,而不是使用已经存在寄存器中的值,如下:

volatile BOOL bStop = FALSE;
(1)在一个线程中:

while( !bStop ) { ... } bStop = FALSE; return;
(2)在另外一个线程中,要终止上面的线程循环:

bStop = TRUE; while( bStop ); //等待上面的线程终止,如果bStop不使用volatile申明,那么这个循环将是一个死循环,因为bStop已经读取到了寄存器中,寄存器中bStop的值永远不会变成FALSE,加上volatile,程序在执行时,每次均从内存中读出bStop的值,就不会死循环了。
这个关键字是用来设定某个对象的存储位置在内存中,而不是寄存器中。因为一般的对象编译器可能会将其的拷贝放在寄存器中用以加快指令的执行速度,例如下段代码中:

... int nMyCounter = 0; for(; nMyCounter<100;nMyCounter++) { ... } ...
在此段代码中,nMyCounter的拷贝可能存放到某个寄存器中(循环中,对nMyCounter的测试及操作总是对此寄存器中的值进行),但是另外又有段代码执行了这样的操作:nMyCounter -= 1;这个操作中,对nMyCounter的改变是对内存中的nMyCounter进行操作,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nMyCounter的改变不同步。

cut-off

volatile对应的变量可能在你的程序本身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改变。比如多线程的程序,共同访问的内存当中,多个程序都可以操纵这个变量 。你自己的程序,是无法判定合适这个变量会发生变化 。还比如,他和一个外部设备的某个状态对应,当外部设备发生操作的时候,通过驱动程序和中断事件,系统改变了这个变量的数值,而你的程序并不知道。

对于volatile类型的变量,系统每次用到他的时候都是直接从对应的内存当中提取,而不会利用cache当中的原有数值,以适应它的未知何时会发生的变化,系统对这种变量的处理不会做优化——显然也是因为它的数值随时都可能变化的情况。

网友A:
嵌入式编程中,经常需要直接操作硬件寄存器来控制硬件设备。这些寄存器的值可能会因为外部事件(如中断服务程序、硬件定时器等)而改变,而不是通过程序中的普通代码。

网友B:
一个全局变量用于记录某个设备的状态,主程序和中断服务程序都可能会修改这个变量。在这种情况下,将变量声明为volatile可以确保每个任务或线程都能获取到变量的最新值。

网友C:
在多任务或多线程环境中,不同的线程可能会访问和修改相同的变量。

网友D:
当单片机通过指针访问外部硬件设备的寄存器时,由于这些寄存器的值可能会由硬件自动更新(例如,一个定时器寄存器的值会随时间变化),因此应该将这些寄存器对应的变量声明为volatile。这样,每次访问这些变量时,都会直接从硬件寄存器中读取值,而不是使用可能已过时的缓存值。

网友E:
在使用volatile时,需要仔细考虑其必要性和影响范围,避免不必要的性能开销和潜在的问题。

网友F:
在单片机编程中,经常需要直接访问特定的硬件寄存器。使用volatile关键字可以确保对这些寄存器的访问是稳定的,不会因为编译器的优化而导致意外的行为。

网友G:
单片机中,中断服务程序可能会修改某些全局变量的值。为了确保主程序能够正确读取这些变量的最新值,应该将这些变量声明为volatile。这样,当主程序访问这些变量时,它会知道这些值可能已经被中断服务程序更改,并会直接从内存中读取最新的值。

网友H:
编译器不能对该变量进行某些优化,必须每次都从变量的内存地址中读取其实际的值,而不能使用之前存储在寄存器中的备份值。

网友I:
编译器在生成代码时,不会对该变量进行优化,即不会将该变量的值存储在寄存器中,也不会假设该变量的值在两次访问之间保持不变。

网友J:
在中断服务程序(ISR)中修改的变量,在主程序中也可能被访问。

网友K:
在中断服务例程中使用的变量,特别是那些可能在中断处理过程中被修改的变量,应该声明为 volatile。

网友L:
内存可见性:volatile 确保变量的读写操作对所有线程都是可见的。当一个变量被声明为 volatile 时,每次访问该变量时都会从内存中读取,而不是从CPU缓存中读取,确保获取到的是最新的值。

防止指令重排:volatile 可以防止编译器对包含 volatile 变量的代码进行指令重排。这是因为编译器需要保证每次访问 volatile 变量时都能看到最新的值,所以不能将对 volatile 变量的读写操作与其他操作重排。

多线程编程:在多线程环境中,volatile 可以用来确保一个线程对共享变量的修改能够立即被其他线程看到,从而避免数据竞争和不一致性问题。

硬件寄存器访问:在嵌入式编程中,volatile 通常用于访问硬件寄存器,因为硬件寄存器的值可能会因为外部硬件的行为而改变。

中断服务例程(ISR):在中断服务例程中,可能会修改全局变量,这些变量可能会被主程序访问。将这些变量声明为 volatile 可以确保主程序能够看到中断服务例程中的最新修改。

需要注意的是,volatile 并不能保证复合操作(如递增操作 ++i)的原子性。如果需要保证复合操作的原子性,应该使用同步机制,如互斥锁(mutexes)或原子操作(atomic operations)。此外,过度使用 volatile 可能会导致性能下降,因为它会阻止编译器进行一些优化。因此,volatile 应该只在确实需要的时候使用。

网友M:
volatile关键字在单片机编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确保了对特定变量的访问不会被编译器优化掉,从而保证了程序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N:
在多线程或并发环境中,多个任务可能会共享同一个变量。如果一个任务在修改这个变量的同时,另一个任务也在读取它,那么就需要使用volatile来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因为编译器可能会对非volatile变量进行优化处理,导致在一个任务中读取到的值是旧的或不正确的。

网友O:
编译器通常会尝试优化代码以提高效率,但这可能会导致对volatile变量的不正确处理。使用volatile关键字可以防止编译器对这些变量进行优化,确保每次读取都是从内存中获取最新的值。

网友P:
volatile关键字的作用是告知编译器,被它修饰的变量可能会在程序的控制之外被改变。

网友Q:
告诉编译器不要对这个变量进行优化。编译器通常会做一些优化,比如将变量的值缓存到寄存器中,或者假设在一个没有明显赋值操作的循环中变量的值不会改变。如果变量被声明为 volatile,编译器将不会做出这样的假设,每次访问变量时都会直接从内存中读取它的值。

网友R:
当访问单片机的硬件寄存器时,通常需要使用 volatile 关键字,因为这些寄存器的值可能会被硬件事件(如中断、定时器溢出等)修改。

网友S:
在多线程或多任务环境中,当多个任务共享某个变量时,为了确保数据的实时性和一致性,应该将该变量声明为 volatile。

网友D:
volatile关键字在单片机编程中主要用于确保对特定变量的访问能够反映出最新的硬件状态或外部事件的变化。

网友T:
每次访问变量时都是直接从其内存地址读取,而不是从寄存器中读取可能过时的值。这对于确保硬件寄存器的最新状态至关重要。

网友U:
需要使用volatile来防止编译器对其进行优化。例如,当变量用于控制循环次数或作为函数参数时,使用volatile可以确保编译器不会优化掉这些操作。

网友K:
由于 volatile 变量的值可能会被外部因素修改,因此每次访问该变量时都必须从内存中重新读取,而不是使用寄存器中的缓存值。这确保了数据的实时性和准确性。

网友V:
在中断服务例程中,经常需要访问和修改某些变量。如果这些变量没有声明为 volatile,编译器可能会在中断发生时错误地优化代码,导致数据不一致或程序崩溃。

网友W:
在嵌入式系统中,经常需要与硬件寄存器交互,这些寄存器可能会被外部硬件或中断服务程序修改。如果不使用volatile关键字,编译器可能会优化掉对这些寄存器的重复读取,导致程序无法及时获取最新的寄存器值,从而引发错误。通过使用volatile,可以确保每次读取到的都是寄存器的最新值。

网友F:
在单片机编程中,volatile是一个类型修饰符。它用于告诉编译器,被修饰的变量是易变的,其值可能会在程序的控制流之外被改变。

网友X:
一些变量可能会被多个任务或线程共享。

网友E:
编译器通常会对代码进行优化,以提高执行效率。但有时这些优化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特别是在涉及硬件寄存器或中断服务例程时。使用 volatile 关键字可以防止编译器对这些变量进行优化。

网友Y:
当对volatile变量进行写操作时,编译器会确保立即将新值写回到内存中,而不是暂存在寄存器中。

网友Z:
对特殊变量的正确访问,特别是在涉及到硬件直接操作和多线程编程的情况下。

网友:
虽然单片机编程通常不涉及多线程编程(除非使用RTOS等高级操作系统),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存在多个任务或函数共享同一个变量的情况。如果这些任务或函数可能会并发地修改这个变量的值,那么应该将该变量声明为volatile,以确保每个任务或函数都能获取到最新的值。然而,在单片机编程中,更常见的是通过禁用中断或使用全局锁来避免并发访问问题。

网友AA:
在没有volatile修饰的情况下,编译器可能会进行优化。它可能会认为flag的值在循环中不会改变

网友AB:
防止了编译器的错误优化

网友AC:
当把flag变量声明为volatile unsigned int flag = 0;时,编译器会知道这个变量是易变的。每次循环时,编译器都会从flag的内存地址中读取其实际的值,而不是使用寄存器中的备份值。

网友AD:
volatile关键字告诉编译器,被它修饰的变量可能在任何时候被外部因素(如硬件、中断或操作系统)修改,因此编译器不能对这些变量进行优化处理。这意味着每次访问这些变量时,都必须直接从内存中读取它们的值,而不是使用缓存中的副本。

网友AE:
在某些情况下,单片机的内存地址空间可能直接映射到外部设备的I/O端口。这些端口的值可能会由外部设备更改,因此应该将对应的内存地址变量声明为volatile。

网友AF:
正确访问特殊变量,尤其是涉及直接硬件操作和多线程编程时。

网友AG:
在单片机编程中,经常需要访问硬件寄存器来控制芯片的各种功能,如定时器、串口、I/O 端口等。这些硬件寄存器的值可以被硬件本身(如定时器计数完成后自动更新寄存器的值)或其他外部设备改变。

网友AH:
如果没有易失性修饰,编译器可能会优化它们。它可以假设flag的值在循环期间不会改变

网友AI:
volatile定义用于确保内存中的变量在多线程或多处理器环境下同步,不受缓存机制影响,保证数据的实时性和可靠性。

网友AJ:
如果没有可变修饰,编译器可能会优化它们。它可以假设标志的值在循环期间不变,

网友AK:
我记得这个关键字好像是用来声明使用内部寄存器来存储数据的。

网友AL(2025-03-16):
防止编译器错误优化,就是让代码按照我们写的那样去执行,不被编译器擅自改变或简化,避免因此产生问题。

网友AM:
volatile定义用于确保内存中的变量能够被多线程或多中断环境及时、准确地读取和更新,防止数据在不同环境中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网友AN:
直接操作硬件时,确保使用单片机的寄存器地址,避免多线程冲突,用互斥锁保护变量。

网友AO:
变量共享要小心,可能导致冲突,得加锁或使用原子操作。

网友AP:
volatile就是告诉单片机,这个变量可能会在中断变化。

网友AQ:
访问特殊变量要注意线程同步,防止数据冲突,确保在访问时硬件状态稳定。

网友AR(2025-04-16):
在Linux的代码中经常看到这个定义

网友AS:
易失性修饰防止编译器优化,确保变量在每次循环时都从内存中读取。

网友AT:
volatile确保单片机每次读取变量时都从内存取,防止缓存导致的错误。

网友AU:
这叫共享资源,得确保线程安全,避免冲突和错误。

网友AV:
volatile写操作直接更新内存,防止缓存效应。

网友AW:
防止被优化

网友AX:
通常是用于告诉编译器使用单片机内部的寄存器来存储变量,减少外部存储需求。

网友AY:
使用编译器指令或关键字阻止优化

网友AZ(2025-05-17):
编译器聪明得很,看到flag没变,就省略了更新flag的操作,所以看起来flag没变。

网友BA:
写了这么些年程序,没用过,说明不严谨啊

网友BB:
得保证多个线程同时访问同一资源时不会相互干扰,防止数据损坏。

网友BC:
在编程中,可以使用编译器特定的指令或关键字,如`volatile`或`asm`,来阻止编译器对相关代码进行优化。

网友BD(2025-06-23):
了解过的,但是没用过

网友BE:
可变变量定义声明

网友AF:
使用volatile时要谨慎,只在使用它控制变量在多个地方可见时才用,否则可能降低效率。

网友BF:
编程经验丰富,但未实际应用过,确实显得不够严谨。要确保所学技能与实际操作紧密结合。

网友BG:
volatile关键词只应用于确保变量在不同代码块间同步,非此情况避免使用,以免降低运行效率。

网友BH:
确保线程同步,使用互斥锁或信号量。

网友BI(2025-08-07):
实际应用是检验编程能力的唯一标准,建议先从小项目做起,逐步积累经验。

网友BJ:
多个任务或线程使用相同变量时,需确保同步访问,防止数据冲突。

网友BB:
volatile用来告诉编译器,变量可能会在程序控制之外被改变,防止编译器优化代码时导致错误。

网友BK(2025-09-08):
volatile关键字确保变量的值每次访问都直接从内存读取,避免因缓存导致的数据不一致问题。

网友AO:
确保变量声明为volatile,并同步访问点以避免多线程冲突。

网友BL:
在单片机编程中,共享资源需要线程安全机制,防止不同线程同时访问导致冲突或错误。

网友AM:
内容显示是为了避免编译器进行错误优化,通常在编写关键性能代码时,通过添加特定指令或标记来告知编译器不要进行某些优化。

网友BG:
volatile关键字确保单片机每次访问该变量时都从内存中读取,防止因中断导致的数据不一致。

网友AZ(2025-10-13):
在中断服务程序里更改的变量,主程序能访问到。因为中断处理时,CPU会暂时中断主程序,执行中断服务程序,然后返回主程序继续执行。

网友AV:
在单片机编程中,多个任务或中断访问同一变量时,需使用锁或原子操作避免数据冲突。

网友AN:
要阻止编译器优化,可以在代码中使用`volatile`关键字或`asm`指令来告诉编译器这部分代码不能被优化。

网友AL:
写程序需严谨,忽视细节易出错,经验积累很重要。

网友BI:
用volatile要谨慎,它限制编译优化,需确保用得当,否则可能降低效率或引发问题。

网友AT:
可以通过编译器指令如`volatile`关键字来告诉编译器不要优化涉及到的变量或函数,确保每次访问都能从内存中直接读取。

网友BC:
确保正确配置特殊寄存器,理解中断和共享资源管理,避免冲突。

网友BM(2025-11-14):
无变修饰可避免编译器误判,确保循环内标志值稳定。

网友BN:
在多线程编程中,互斥锁和信号量用来防止数据竞争,确保一次只有一个线程可以访问共享资源。

网友AS:
volatile关键字确保单片机程序在访问变量时不会缓存,直接从内存中读取最新值,用于处理外部设备或中断快速响应的数据。

网友BO:
经验丰富但需实战,结合理论与操作提升严谨度。

网友AF:
编程时,要确保线程在访问共享资源时不会互相冲突,就像在餐厅点菜时,确保别人点的菜你不会吃错一样。

网友AH:
编程要细心,小疏忽可能导致大问题,多实践积累经验是关键。

网友AQ:
volatile关键字用错了会减慢程序速度,只在多线程或中断时变量需共享时用。

网友AY(2026-01-19):
volatile关键字保证变量直接写入内存,防止编译优化缓存变量。

网友AY:
确保正确锁定或同步访问特殊变量,避免并发操作导致的数据错误。

网友AX:
volatile关键字谨慎使用,避免影响性能或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