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C32L13系列频率采集

楼主(2024-11-17):
大佬们,有写过HC32L13系列频率信号采集的程序么?

网友A:
啥叫频率信号?是模拟量还是数字量?没懂

网友B(2025-04-30):
使用定时器或输入捕获功能来获取频率信号的周期。通过捕获信号的高电平和低电平,计算周期从而得到频率。

网友B:
基于捕获到的信号的上升沿或下降沿时间差来计算周期。周期为两个连续边沿之间的时间差,频率则为其倒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