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通过小华半导体MCU的SPI接口实现高速WIFI无线通信的方案分享

楼主(2024-11-17):
小华半导体的HC32系列单片机在各个领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支持国产,继在STM32系列单片机上基于普通的单片机SPI接口,拓展实现了高速WIFI的集成和通信验证与批量部署后,我们在HC32系列单片机上,也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并在同主频或架构下进行了对比,发现HC32系列单片机支持实现的SPI通信效率和所获得的高速WIFI有效吞吐速度及其稳定性,与STM32系列单片机效果完全相当,完全可以放心替代,实现高速高可靠通信。

采用SPI接口的好处是,(1)既可以象SDIO/USB接口那样通过提升主机接口的速度来提高了整个系统的通信速度,(2)又可以象UART串口那样集成简单、占用资源少(不必象USB/SDIO/PCI等接口,需要集成复杂的协议栈或操作系统),(3)SPI接口在单片机上比SDIO和USB接口更常见更标配,选型范围更方便。 -- SPI接口的WIFI模组可以理解成 是“类似几十倍提速后的UART串口型WIFI模块"。

网友A:
楼主这个是英飞凌专区,建议更改位置

网友B:
发错地方了?

网友C(2025-01-03):
小华半导体的HC32系列单片机在各个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得到了众多用户的认可。

网友D:
对于支持国产单片机,拓展实现高速WIFI的集成和通信验证与批量部署,HC32系列单片机成功实现了这一目标,与STM32系列单片机相比,其SPI通信效率和高速WIFI有效吞吐速度及其稳定性表现出相当的效果

网友E:
SPI接口可以通过提高主机接口的速度来加快整个系统的通信速度,类似于SDIO和USB接口的特性。这使得SPI接口在追求高速通信的应用中具有很大的优势

网友F:
集成简单、资源占用少,与需要集成复杂协议栈或操作系统的USB、SDIO、PCI等接口不同,SPI接口集成相对简单,占用资源较少

网友G:
普及性和选型方便,SPI接口在单片机上比SDIO和USB接口更为常见和标配,用户在选型时具有更广泛的选择范围。这为开发者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网友H:
将SPI接口的WIFI模组描述为“类似几十倍提速后的UART串口型WIFI模块”是非常贴切的。这是因为SPI接口的WIFI模组在速度上有了显著的提升,同时保持了UART串口的集成简单性和资源占用少的优势。这使得SPI接口的WIFI模组在单片机应用中具有很高的性价比和实用性。

网友I:
HC32系列单片机通过SPI接口实现了高速WIFI的集成和通信验证,其性能和稳定性与STM32系列单片机相当

网友J:
采用SPI接口的优势在于提升通信速度、集成简单和资源占用少等特点,使得SPI接口的WIFI模组成为了一种具有高性价比和实用性的解决方案

网友K:
其实TTL速度现在也可以了,只是交互起来没有SPI更方便

网友L:
我认为都可以,其实只要是AT交互的话,TTL就可以了

网友M:
学习一下,提升个人技能

网友N(2025-02-28):
展现了与STM32系列单片机相媲美的性能。

网友O:
国产化又进了一步

网友O:
引用 网友J:
采用SPI接口的优势在于提升通信速度、集成简单和资源占用少等特点,使得SPI接口的WIFI模组成为了一种具有高 ...

喜欢iic,占线少

网友P:
通过 SPI 接口 实现 WiFi 通信,不仅提升了传输速度,还保持了系统的简洁性和低资源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