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RM单片机中断处理

楼主(2024-11-20):
中断响应
Cortex-M3 单片机在开始响应一个中断时,会进行以下三个操作:
  • 寄存器入栈,将寄存器的值压入栈
  • 取向量:从向量表中找出对应的服务程序入口地址
  • 选择堆栈指针 MSP/PSP,更新堆栈指针SP,更新连接寄存器LR,更新程序计数器PC
响应中断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自动保存现场的必要部分:依次把 xPSR, PC, LR, R12 以及 R3-R0 由硬件自动压入适当的堆栈中。
当响应异常时,当前的代码正在使用 PSP,则压入 PSP,也就是使用进程堆栈;否则就压入 MSP,使用主堆栈。一旦进入了服务例程,就将一直使用主堆栈。
入栈顺序以及入栈后堆栈中的内容,如下图所示。在自动入栈的过程中,把寄存器写入堆栈内存的时间顺序,并不是与写入的空间顺序相对应的。但是机器会保证:正确的寄存器将被保存到正确的位置 。

先把PC与 xPSR 的值保存,就可以更早地启动服务例程指令的预取——因为这需要修改PC;同时,也做到了在早期就可以更新 xPSR 中 IPSR 位段的值。
取出中断服务例程地址,从中断向量表中找出正确的异常向量,然后在服务程序的入口处预取指。这部分由指令总线(I-Code总线)完成。
在入栈和取向量操作完成之后,执行中断服务例程之前,还要更新一系列的寄存器:
  • SP:在入栈后会把堆栈指针(PSP 或 MSP)更新到新的位置。在执行服务例程时,将由 MSP 负责对堆栈的访问。
  • PSR:更新 IPSR 位段(PSR的最低部分)的值为新响应的异常编号。
  • PC:在取向量完成后, PC将指向服务例程的入口地址。
  • LR:在出入 ISR 的时候, LR 的值将重新诠释为 “EXC_RETURN”。在异常进入时由系统计算并赋给 LR,并在异常返回时使用它。(后面会讲解 EXC_RETURN)
以上是在响应异常时通用寄存器的变化。另一方面,在 NVIC 中,也会更新若干个相关有寄存器。
在完成以上工作之后,系统开始执行中断服务程序里的指令。当指令执行完毕,进入中断返回处理阶段。
中断返回
当异常服务例程执行完毕后,需要做一个“异常返回”动作,从而恢复先前的系统状态,才能使被中断的程序得以继续执行 。触发中断返回的指令:
中断返回值前面已经讲到,在进入异常服务程序后,将自动更新 LR 的值为特殊的  。这是一个高 28 位全为1的值,只有[3:0] 的值有特殊含义:
当中断服务例程把这个值送往 PC 时,就会启动处理器的中断返回操作。因为 LR 的值是由 CM3 自动设置的,所以只要没有特殊需求,就不要改动它。
总结一下上表,可以得到,合法的 EXC_RETURN 值共3个:
如果主程序在线程模式下运行,并且在使用 MSP 时被中断,则在服务例程中 LR=0xFFFF_FFF9(主程序被打断前的 LR 已被自动入栈)。
如果主程序在线程模式下运行,并且在使用 PSP 时被中断,则在服务例程中 LR=0xFFFF_FFFD(主程序被打断前的 LR 已被自动入栈) 。这样描述可能比较抽象,不好理解。那就通过两张图来直观感受一下。主程序运行在线程模式,且使用主堆栈,进入中断后,以及有中断嵌套情况下,模式切换和 LR 的变化如下图。
如果主程序在 Handler 模式下运行,则在服务例程中 LR = 0xFFFF_FFF1(主程序被打断前的LR已被自动入栈)。这时的所谓“主程序”,其实更可能是被抢占的服务例程。事实上,在嵌套时,更深层 ISR 所看到的 LR 总是 0xFFFF_FFF1。
主程序运行在线程模式,且使用进程堆栈的情况下,LR 值的变化如下
通过这两张图,可以很好地理解异常返回值的变化情况。
中断嵌套Cortex-M3 内核单片机支持中断嵌套,即高优先级中断可以抢占低优先级去执行指令。我们要根据实际使用情况,为每个中断建立适当的优先级。NVIC 和 CM3 处理器会根据优先级的设置来控制抢占与嵌套行为。有了自动入栈和出栈,我们不用担心在中断发生嵌套时,会使寄存器的数据损毁。
我们知道,所有服务例程都只使用主堆栈(MSP)。所以当中断嵌套加深时,对主堆栈的压力会增大:每嵌套一级,就至少再需要8个字,即32字节的堆栈空间(这没算上 ISR 对堆栈的额外需求),并且何时嵌套多少级也是不可预料的。
如果主堆栈的容量本来就已经所剩无几了,中断嵌套又突然加深,则主堆栈有溢出的凶险。堆栈溢出是很致命的,新入栈数据会覆盖掉主堆栈前面的数据,数据遭到了破坏。
若在服务例程返回前混迭区的数据又被更改了,则在执行中断返回后,系统极可能功能紊乱,甚至出现程序跑飞的问题。
要注意的,相同的异常(中断)是不允许重入的。因为每个异常都有自己的优先级,并且在异常处理期间,同级或低优先级的异常是要阻塞的。
因此对于同一个异常,只有在上次实例的服务例程执行完毕后,方可继续响应新的请求。因此,在 SVC 服务例程中,就不得再使用SVC指令,否则将产生 fault 现象。
咬尾中断
Cortex-M3 内核为了缩短中断延迟,新增了 “咬尾中断” 机制。
当处理器在响应某个中断时,如果又发生低优先级或者相同优先级中断,则被阻塞。在当前的中断执行返回后,系统处理悬起的中断时,不再先POP,然后又把 POP 出来的内容PUSH回去;而是继续使用上一个中断已经 PUSH 好的成果。
这么一来,看上去好像后一个中断把前一个中断的尾巴咬掉了,前前后后只执行了一次 入栈/出栈 操作。于是,这两个异常之间的“时间沟”变窄了很多。
晚到中断
CM3 的中断处理还有另一个机制,这就是“晚到的异常处理”。当 CM3 对某异常的响应序列还处在早期:入栈的阶段,尚未执行其服务例程时,如果此时收到了高优先级异常的请求,则本次入栈就成了为高优先级中断所做的了。入栈后,将执行高优先级异常的服务例程。可见,它虽然来晚了,却还是因优先级高而优先执行。

网友A:
尽量减少ISR中的代码量,避免长时间的操作。因为ISR的执行时间会影响系统的响应性能和实时性。
保护现场和恢复现场是重要的步骤,需要确保在进入和退出ISR时正确地操作栈和其他寄存器。
注意中断的优先级和响应顺序。如果有多个中断源同时发生,需要根据配置的优先级来决定先处理哪个中断。
避免在ISR中调用可能引起长时间等待或阻塞的函数,如网络通信、文件读写等。
在编写ISR时,要遵循精简、快速的原则,确保中断能够及时地被处理和响应。

网友B:
ARM单片机中的中断处理是一种重要的机制,用于处理异步事件和异常情况。通过合理的配置和编程,可以有效地利用中断来提高系统的性能和响应能力。

网友C:
ARM单片机(通常称为ARM微控制器或ARM MCU)的中断处理是一个重要的功能,用于响应各种事件和异常。中断处理涉及多个步骤,包括中断请求、中断响应、中断服务和中断返回。

网友D:
中断请求:当某个事件或异常发生时,如定时器溢出、按键输入等,硬件会产生一个中断请求信号。这个信号会打断正常的程序执行流程。

网友E(2024-12-20):
当ARM单片机接收到中断请求时,会保存当前程序的执行状态(如寄存器值、程序计数器PC等),并跳转到预设的中断向量表(Interrupt Vector Table)中的相应地址。这个地址通常包含了一个指向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点。

网友F:
中断服务程序是处理特定中断的代码段。当中断服务程序被调用时,它会执行一系列操作来处理该中断事件。这些操作可能包括保存现场信息、处理事件、更新状态等。根据中断的类型和优先级,中断服务程序可能会有不同的实现。

网友G:
ARM单片机通常支持多个中断源,并且可以为不同的中断分配不同的优先级。当中断发生时,系统会检查中断的优先级,并根据优先级顺序响应中断。某些情况下,一个正在执行的中断可以被更高优先级的中断打断,这称为中断嵌套。

网友H:
当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毕后,通常会通过一个特殊的指令(如reti或return from interrupt)返回到被打断的程序位置,并恢复程序的执行。此时,之前保存的寄存器值和程序计数器会被恢复,以便继续执行之前的程序流程。

网友I:
根据具体的ARM单片机型号和厂商,配置中断控制器的寄存器以启用和配置中断源。

网友J:
确定中断向量表的地址和内容,以便系统知道如何跳转到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K:
根据具体的中断类型和需求,编写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来处理中断事件。

网友L:
在实际硬件上测试和调试中断处理流程,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M(2025-04-30):
一旦进入中断服务例程,堆栈指针会自动切换为 MSP,并且所有中断服务例程都会使用 MSP 堆栈来访问堆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