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使用ARM DSP库

楼主(2024-11-22):
第一步:在keil-Options-Target中设置Floating Point Hardware为Single Precision(小编用的是Keil5,用Keil4的小伙伴这里应该选为Use FPU)
第二步:工程中定义 __TARGET_FPU_VFP

好了,我们来验证下FPU是不是被打开了,我们编译工程并下载到MCU中,在Memory窗口看下0xE000ED88地址的数,如果为0x00F00000,就说明FPU被正确打开了。

下面我们来介绍下如何使用ARM的DSP库,首先,我们需要两个文件:arm_cortexM4lf_math.lib 和arm_math.h,GD官方库是不带这两个文件的,小伙伴们可以自行网上下载或者联系我们提供哦。
第一步:将arm_cortexM4lf_math.lib 加入到工程中
第二步:工程中定义ARM_MATH_CM4

做好这两步后,就可以使用ARM DSP库了。调用的方法也很简单,在需要调用DSP库的文件中包含头文件:arm_math.h

网友A:
这种还没写过,不过我觉得可以用官方的例程来搞

网友B:
这种DSP的操作是有啥优势吗,是不是和真正的DSP芯片还有点差别

网友C:
在MDK的项目中,你需要将ARM DSP库文件添加到项目中。这些库文件通常以文件库的形式提供,你可以从ARM的官方网站或者相关的资源网站上下载。

网友D:
配置项目设置,在MDK的项目设置中,确保你已经正确配置了目标微控制器的设置,包括选择正确的芯片型号、配置内存等。

网友E:
在你的应用程序代码中,你可以调用ARM DSP库中的函数来执行各种DSP操作。这些函数通常包括数**算(如加法、减法、乘法、除法等)、信号处理(如滤波、FFT等)和矩阵运算等。

网友F:
使用MDK的编译器编译你的项目,并使用调试器进行调试。确保你的代码能够正确地调用ARM DSP库中的函数,并且实现预期的功能。

网友G:
需要注意的是,ARM DSP库的具体使用方法和函数可能会因不同的ARM芯片型号和库版本而有所不同。

网友H:
建议参考ARM的官方文档和相关资料,以获取关于特定芯片和库的详细信息和示例代码。此外,还需要注意库的许可和版权问题,确保合规使用。

网友I:
好像楼主说的是对的,直接工程中定义 __TARGET_FPU_VFP应该就行

网友J:
这种DSP我是用的不多,但是感觉就是开宏定义就可以了,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