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09KE测评】+点阵屏显示驱动

楼主(2024-11-17):
#申请原创#

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所用的显示器件多是数码管、液晶屏等。但在公共场合则需要使用较大尺寸规格的显示器件。
常规的广告牌就是由一种称为半板的器件拼接而成,这里是选用一款P4.75的红色半板作为显示器件,其显示分辨率为16*64像素点,外观如图1所示。
1 外观

显示采用的接口方式为HUB08,各引脚的名称如图2所示。
图2  HUB08接口

显示板与开发板的引脚连接关系为:
A---- PB3
B---- PA9
C---- PB4
D---- PB1
R1 ---- PB7
CLK---- PB6
EN ---- PA11
STB---- PA8

对所用引脚的工作模式配置函数为:
void dzp_CONFIG(void)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3;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4;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7;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8;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9;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1;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所用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定义为:
#define LR1_high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7, GPIO_PIN_SET)   //DIN  GPIO29
#define LR1_low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7, GPIO_PIN_RESET)

#define LSTB_high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8, GPIO_PIN_SET)   //LAT/STB GPIO33
#define LSTB_low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8, GPIO_PIN_RESET)

#define LEN_high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11, GPIO_PIN_SET)  //OE/EN  GPIO34
#define LEN_low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11, GPIO_PIN_RESET)

#define LA_high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3, GPIO_PIN_SET)    //LA  GPIO31
#define LA_low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3, GPIO_PIN_RESET)

#define LB_high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9, GPIO_PIN_SET)   //LB  GPIO37
#define LB_low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9, GPIO_PIN_RESET)

#define LC_high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4, GPIO_PIN_SET)   //LC  GPIO14   CN3-23
#define LC_low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4, GPIO_PIN_RESET)

#define LD_high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 GPIO_PIN_SET)   //LD  GPIO30   CN4-6
#define LD_low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 GPIO_PIN_RESET)

显示板发送数据的函数为:
void OutByte(uint16_t dat)
{
    uint8_t i=0 ;
    for(i=0;i<16;i++)
    {
        CLK_low;
        if(dat&0x0001)
        {
            LR1_high;
        }
        else
        {
            LR1_low;
        }
        dat=dat>>1;
        CLK_high;
    }
}

发送多列数据的函数为:
void DisCol(uint16_t lenght)
{
    uint16_t dat;
    uint8_t m=0;
    while(lenght--)
    {
         dat=(S[sj[m+1]*16+ScanRow]<<8)+S[sj[m]*16+ScanRow];
         OutByte(dat);
         m=m+2;
    }
}

输出行地址的函数为:
void  SeleRow(uint8_t Nd)
{
    uint8_t N;
    N=Nd;
    N=N%16;
    if(N&0x01)   LA_high;
    else  LA_low;
    if (N&0x02)  LB_high;
    else  LB_low;
    if (N&0x04)  LC_high;
    else  LC_low;
    if (N&0x08)  LD_high;
    else  LD_low;
}

实现显示输出的函数为:
void  Display(void)
{
      DisCol(4);
      LEN_high;
      LSTB_high;
      LSTB_low;
      SeleRow(ScanRow);
      LEN_low;
      ScanRow++;
      if(ScanRow>15)  ScanRow=0;
}

模拟计时显示效果的函数为:
void ShowTime(void)
{
    sj[0]= 1;
    sj[1]= 2;
    sj[2]= 10;
    sj[3]= 3;
    sj[4]= 0;
    sj[5]= 10;
    sj[6]= 0;
    sj[7]= 8;
    Display();
}

为进行显示,所配置的字模是由数组来存储,其格式和内容为:
uint8_t S[]={
0x00,0x00,0x00,0x18,0x24,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24,0x18,0x00,0x00,/*"0",0*/
0x00,0x00,0x00,0x08,0x0E,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3E,0x00,0x00,/*"1",1*/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42,0x20,0x20,0x10,0x08,0x04,0x42,0x7E,0x00,0x00,/*"2",2*/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20,0x18,0x20,0x40,0x40,0x42,0x22,0x1C,0x00,0x00,/*"3",3*/
...
};

实现显示测试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PeriphCommon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dzp_CONFIG();
   ScanRow=0;
   while(1)
   {
      ShowTime();
   }
}

经程序的编译与下载,其显示效果如图3所示,说明其符合预期的设计目标。
若将它与蓝牙通讯功能相配合,则可实时地控制显示内容的切换。
图3 连接关系与显示效果

网友A:
这种屏幕的接口是不是都一样的啊?不过感觉点这种屏幕好像不简单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屏幕的接口是不是都一样的啊?不过感觉点这种屏幕好像不简单的样子

这种屏幕的接口会有几种类型,自行编程设计的人比较少而已,也不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