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电路中为什么要用0.1uF和0.01uF的两个电容?

楼主(2024-11-17):
电容阻抗和容抗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容抗与频率和电容值成反比,电容越大、频率越高则容抗越小。可以简单理解为电容越大,滤波效果越好。

那么有了0.1uF的电容旁路,再加一个0.01uF的电容不是浪费吗?

实际上,对一个特定电容,当信号频率低于其自谐振频率时呈容性,当信号频率高于其自谐振频率时呈感性。

当用0.1uF和0.01uF的两个电容并联时,相当于拓宽了滤波频率范围。

网友A(2025-01-08):
在电路中同时使用0.1µF和0.01µF的电容通常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去耦和滤波效果。

网友B:
去耦电容的主要功能是为电路中的高频噪声提供低阻抗路径,防止噪声干扰电源或信号线。

网友C:
0.1µF电容通常用于滤除较高频率的噪声(例如几十MHz到几百MHz的范围),因为它的容值较小,对高频噪声的响应更快

网友D:
电路中的噪声通常分布在较宽的频率范围内。0.1µF电容可以有效处理高频噪声,但对于较低频率的噪声(例如几MHz到几十MHz),0.01µF电容可能更有效

网友E:
通过组合不同容值的电容,可以覆盖更宽的频率范围,从而更全面地抑制噪声。

网友F:
实际电容并非理想元件,它们具有等效串联电感(ESL)和等效串联电阻(ESR)。这些寄生参数会影响电容的频率响应

网友G:
较小容值的电容(如0.01µF)通常具有较低的ESL,因此在更高频率下仍能保持较好的滤波性能。

网友H:
通过组合不同容值的电容,可以弥补单一电容在高频或低频下的不足。

网友I:
在电源电路中,0.1µF电容通常用于稳定电源电压,防止瞬态电流引起的电压波动。

网友J:
0.01µF电容则可以进一步优化高频响应,确保电源在更宽的频率范围内保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