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N76E885、N79E814AT和N79E825A能否用nu-link-me下载程序

楼主(2024-11-17):
如题,请问N76E885AT28、N79E814AT20和N79E825ASG能否用nu-link-me下载程序?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是否支持8051啊

网友B:
可能支持使用nu-link-me下载程序。

网友C:
建议查阅新唐的官方文档、用户手册或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D(2025-01-24):
这几个都是51的内核吧,用ISP是不是就可以烧录了

网友E:
为了确定是否可以使用nu-link-me下载程序,您可以检查芯片的数据手册或技术规格表,查看是否有关于编程接口和协议的信息

网友F:
确认nu-link-me支持的芯片型号和系列,以确保您的芯片型号在支持列表中

网友G:
如果您不确定芯片是否支持nu-link-me,您可以联系芯片制造商或nu-link-me的供应商,以获取更详细的信息和建议

网友H:
不同的芯片可能需要不同的编程工具和下载器,因此请确保您选择了正确的工具来下载程序

网友I:
不知道啊,一般情况是支持的吧,这个主要是我还没用过

网友J:
主要是你最好自己试试,这个没用过这芯片无法给你解答啊

网友K:
我觉得应该可以,这个就算是linkme也是支持串口的烧录的

网友L:
大概是支持的啊,而且都有开发板板载link

网友M:
感觉是支持的,但是不如用M4的了,新唐M4效果比较好

网友N(2025-09-15):
N76E885、N79E814AT 和 N79E825A 均为新唐(Nuvoton)8051 系列 MCU,nu-link-me 是新唐官方调试下载工具,支持其 8051 产品线。这三款芯片均可通过 nu-link-me 下载程序,需正确连接 SWD 接口,配合新唐 IDE(如 Keil C51 或 NuTiny Studio)操作。

网友O:
开发板上也是板载的这个烧写器

网友P:
对于N79E825ASG这款芯片,它同样支持nu-link-me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