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单片机呼吸灯代码

楼主(2024-11-22):
根据对应图我们可知预分频系数为999,重装载值为2000,因为设置内部时钟晶振频率为100MHZ
,1s跳 100 000000次 ,跳一次需要1/100 000000s 20ms=0.02s 对应跳的次数为

我们使用通用定时器最大计数为65536,所以我们必须采用预分频,设置预分频值为1000,
100 000000HZ /1000 =100000HZ
一跳为1/100000 s

所以重装载值为2000

1.配置stm32cubemx

设置内部时钟

2.代码实现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2);//开启定时器2HAL_TIM_PWM_Start_IT(&htim2,TIM_CHANNEL_3);//开启pwm 通道3

网友A(2024-12-30):
如果要输出 PWM 信号,确保设置正确的 PWM 通道和占空比。

网友A:
确保系统时钟配置为所需频率,例如 100 MHz。具体配置可能根据不同 STM32 型号有所不同。

网友A:
点击 Project,选择你的开发环境(Keil/MDK、IAR、STM32CubeIDE 等),然后点击 Generate Code。

网友B:
使用定时器生成定时中断。
使用 PWM 输出信号。
配置内部时钟系统。
配置定时器的预分频和重装载值,以实现 100kHz 的定时器频率。

网友:
开始的带给IT是中断的意思吗?

网友C:
没看到pwm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