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单片机I/O的8种工作模式

楼主(2024-11-28):
先说说GPIO
开漏输出:该模式下引脚就相当于连接到了上图NMOS的漏极,PMOS关闭去掉不存在。这时该引脚只能输出低电平,不能输出高电平,需要引脚加上拉电阻,才能得到高电平。这时一定有小伙伴疑惑,这东西没有推挽输出好用啊,错!开漏输出是有一些特别的优点的,比如:1、可用于连接与主控电平不匹配的器件,只需要将上拉电阻的上拉端连接到对方电平即可;2、以小博大,利用外部电路的驱动能力,减小内部电流,内部只需要很小的栅极驱动电流。缺点就是会有上升沿的延时,因为有上拉电阻的原因,这一点大家可以去阅读一下我的上一篇关于电平匹配的文章,里面有介绍。
复用推挽输出、复用开漏输出:顾名思义该模式下就是将引脚复用为其他功能,不再是简单的GPIO。像我们常用的UART、SPI等的输出引脚就是复用的推挽输出,而我们常用的I2C就是复用的开漏输出,这时大家就应该知道为什么我们在用I2C的时候需要上拉电阻了吧。这里给大家埋个伏笔——用I2C时为什么要开漏呢?知道的小伙伴可以在留言区回复,后面有机会分析I2C时我会详细和大家来说。四种不同的输入模式浮空输入:这种输入模式一般多用于检测外部高低电平状态,比如按键等。大家结合下面的IO内部图来看,浮空输入时上下拉电阻都没有连接,引脚电平状态不确定,如果引脚悬空时这种模式下读出来的数据是没意义的。
上拉、下拉输入:基本看名字大家就已经知道这种模式是怎么回事了,上图中如果上面红圈电阻接入就是上拉输入,下面红圈电阻接入就是下拉输入。上一段我说过按键输入检测用浮空输入模式,如果用上拉、下拉模式就更简单了,就可以省掉外部的上下拉电阻节约项目成本。
模拟输入:这个模式也是我们非常常用的了,那就是引脚设置为STM32内部ADC的模拟信号输入。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模式就不是所有的IO都有的功能了,需要带ADC的IO口才可以设置。
补充说明些东西
关于IO引脚内部的两个保护二极管,很久以前看到有人说是用来钳位的,后来我在参加ST的研讨会时问过官方,官方答复说并不是用于钳位的而是用于做ESD保护的。当引脚作为ADC输入的时候我们必须保证输入模拟信号不超过3.6V,5V是不可以的。
上面说了芯片引脚内部有二极管保护,但是我建议大家在做设计时如果引脚引出板外最好格外再加TVS二极管来做加强保护,因为引脚连出板外很容易受静电等外界因素伤害。比如下载接口,我在空间充足的时候都会放上一个SOT-23的TVS二极管来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