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freertos里vTaskDelay不起作用

楼主(2024-11-17):
代码: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include "LEDBlinkV1.h"

void LedOnTask( void *pvParameters )   // Task -1
{

        for( ;; )
        {
                LED_ON;_delay_ms(1000);
                taskYIELD();
                //vTaskDelayUntil(&OnLastWakeTime,OnFrequency);
        }

}

void LedOffTask( void *pvParameters )  //Task-2
{

        portTickType xLastWakeTime;
        for( ;; )
        {
                LED_OFF;
                //_delay_ms(1000);
                //vTaskDelayUntil(&xLastWakeTime,1000);
                vTaskDelay(1000);
                taskYIELD();

                //vTaskDelayUntil(&OffLastWakeTime,OffFrequency);
        }
        vTaskDelete(NULL);
}

portSHORT main(void)
{
        vCPU_Port_Init();

        xTaskCreate( LedOnTask, ( signed char * ) "LON",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NULL, 1, NULL ); //Task creation for task-1
        xTaskCreate( LedOffTask, ( signed char * ) "LOFF",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NULL,2, NULL );//Task creation for task-2

        vTaskStartScheduler();//start scheduler
        //you should never get here
        while(1)
        {

        }
        return 0;
}
FreeRTOSconfig里
#define INCLUDE_vTaskPrioritySet                0
#define INCLUDE_uxTaskPriorityGet                0
#define INCLUDE_vTaskDelete                                1
#define INCLUDE_vTaskCleanUpResources        0
#define INCLUDE_vTaskSuspend                        0
#define INCLUDE_vTaskDelayUntil                        1
#define INCLUDE_vTaskDelay                                1
用_delay_ms()就好使,用vTaskDelay就不行。我用的atmega128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LED_ON;和LED_OFF;放在一个任务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