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Verilog中的时间尺度与延迟

楼主(2024-11-18):
在Verilog的建模中,时间尺度和延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设置好时间尺度和延迟,可以充分模拟逻辑电路发生的各种情况和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来评估数字IC设计的各种要求,达到充分评估和仿真的作用。注意延迟语句是不可综合的,只是用来数据建模或仿真。

1. 时间尺度
语法格式: `timescale 10ns/1ns

用关键字 `timescale标识,后面跟时间刻度,如:10ns/1ns,其中10ns表示基本时间刻度,就是每10ns作为一个刻度。1ns是精度,一般在仿真软件中的最小刻度。不同的仿真工具的精度不同,在modelsim中一般时间刻度为1ps,与`timescale 10 ns/1 ps的1 ps的设置是等效的。

例:在testbench 中时钟的建模:

`timescale 1ns/1ps //时间刻度为1 ns

module top_sim

(

);

reg CLK;

initial

begin

CLK = 1'b0;

#5;

forever

#5 CLK = ~CLK; //duty cycle 50%, period 10 ns; Frequency 100Mhz;

end

endmodule

Modelsim 波形

`timescale 1ns/1ps //时间刻度为1 ns

module top_sim

(

);

reg CLK;

initial

begin

CLK = 1'b0;

#4;

forever

#4 CLK = ~CLK; //duty cycle 50%, period 8 ns; frequency 125Mhz

end

endmodule

Modelsim 仿真波形

在设置时间尺度是也可直接指定时间单位或由关键字parameter定义的参数指定,修改缺省的 由`timeschale定义的时间尺度。

例:

parameter PERIOD = 10 ; reg CLK; initial begin CLK = 1'b0; #(PERIOD/2); forever #(PERIOD/2) CLK = ~CLK; end
2. 延迟:
赋值延时语句中的延时,用于控制任意操作数发生变化到语句左端变量赋值之间的时间延时。

  • 赋值延时分类:
  • 根据信号类型可分为连续赋值延时和寄存器赋值延时,
  • 根据延迟特性分为内部延迟和外部延迟

  • 连续赋值时延:一般可分为普通赋值时延、隐式时延、声明时延;只有 外部时延。
  • 寄存器赋值延时:只有在使用时可分为内部时延 和 外部时延, 但没有声明延时。

  • 普通赋值时延

例:

wire [3:0] a, b, c;

assign #10 c = a + b;

含义:a,b中有任意一个发生变化,将a+b的结果延时10个时间单位,赋值给变量c。

作用:在连续赋值期间,如果a+b的结果不断变化,c并不跟随a+b 结果的变化,直到a,b变量稳定后,在指定的10个时间单位延迟到达后才赋值。

`timescale 1 ns/1 ps

module tb

(

);

reg [3:0] ta,tb;

wire [3:0] tc ,td;

assign #10 tc = ta + tb;

assign #10 td = ta - tb;

initial

begin

ta = 4'b0000;

tb = 4'b0000;

#2

tb = 4'b0001;

#2

ta = 4'b0010;

#2

tb = 4'b0100;

#2

ta = 4'b0010;

tb = 4'b1000;

#2

ta = 4'b0110;

tb = 4'b0001;

#20

tb = 4'b0111;

tb = 4'b0110;

#20

tb = 4'b1111;

tb = 4'b0110;

end

endmodule

仿真波形如下:

从波形可以看出,虽然开始ta,tb 有多次变化,由于变化的时间间隔都不足10个单位,因此tc并没有得到ta+tb的结果,只有在ta==4’b0110, tb==4’b0001的时刻开始,ta,tb稳定持续10个时间单位后,tc才得到ta+tb的值。所以连续赋值语句能否更新,是从参与计算的变量最近的时刻是否满足延迟时间的需求而定。

  • 隐式延时声明:

wire A, B; wire #10 Z = A & B;

声明一个wire型变量时对其进行包含一定时延的连续赋值。

  • 变量声明延时

wire A, B; wire #5 Z ; assign Z =A + B;

声明时延,声明一个wire型变量时指定一个时延。因此对该变量所有的连续赋值都会被推迟到指定的时间。除非门级建模中,一般不推荐使用此类方法建模。

  • 惯性延迟

惯性延迟,如上面的例子

reg [3:0] ta, tb ;

wire [3:0] tc ,td;

assign #10 tc = ta + tb;

assign #10 td = ta – tb;

如果在这 10 个时间单位内,即在 td 获取新的值之前,ta 或 tb 任意一个值又发生了变化,那么计算 tc, td 的新值时会取 ta 或 tb 当前的新值。所以称之为惯性时延,即信号脉冲宽度小于时延时,对输出没有影响。

因此仿真时,时延一定要合理设置,防止某些信号不能进行有效的延迟。

按时延特性 可以分为:

延迟还分内部延迟(intra _delay)和外部延迟(inter_delay)两种。上面介绍的例子都是外部延迟。

内部延迟

intra_delay: 是指在赋值语句内部的延迟。看下面三条语句就可以明白intra_delay 和inter_delay的区别。

例1:

wire co, y; assign {co, y} = a + b + ci; assign # inter_delay {co, y} = a + b + ci;
语句assign {co, y} = a + b + ci; 是连续赋值语句,赋值语句的左边LHS(left hand side) {co,y}始终追随右边RHS的变化,右边任何一个变量发生变化,赋值语句立即评估结果,并赋给左边变量。

语句assign # inter_delay {co, y} = a + b + ci;是外部延时语句,当RHS变量有变化时,等待 # inter_delay时间后评估RHS的值,并赋给LHS变量。

例2:

reg co, y;

always@(*)

{co, y} = #intra_delay a + b + ci;

语句{co, y} = #intra_delay a + b + ci;是内部延时语句,用在赋值语句内部,当RHS变量有变化时,立即评估a+b+ci的结果,延迟#intra_delay时间后,将评估的结果赋给LHS变量。

注:内部延时语句只能用在顺序语句中。

例: module tb

(

);

reg [3:0] ta,tb;

wire [3:0] tc_inter, tc_intra ,td;

assign #10 tc_inter = ta + tb;

assign #10 td = ta - tb;

initial

begin

ta = 4'b0000;

tb = 4'b0000;

#2

tb = 4'b0001;

#2

ta = 4'b0010;

#2

tb = 4'b0100;

#2

ta = 4'b0010;

tb = 4'b1000;

#2

ta = 4'b0110;

tb = 4'b0001;

#5

tb = 4'b0111;

tb = 4'b0110;

#20

tb = 4'b1111;

tb = 4'b0110;

end

always@(*)

tc_intra = #10 ta + tb;

endmodule

仿真波形如下:

从仿真波形可以清楚看出,内部延迟与外部延迟的区别。

在建模时应注意各种delay的选择与使用。

网友A:
自己也要去尝试一下,感谢分享,实际上手操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