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两片AD7124可以并在一起吗

楼主(2024-11-18):
两片AD7124-8 芯片的spi接口能够并联在一起吗?使用两个GPIO引脚做片选信号,目前这样设计的,一片芯片的CS引脚已经强制拉高了,另外一篇读回来全部是0。不知道是电路本身有问题,还是不能这样设计?

网友A:
AD芯片的接口可以这样并联。可能时序不对。

网友B:
别并 I/O电流有限可能带不起两个

网友C:
得加一片74HC125 隔离DOUT/RDY。2G125

网友D:
可以并联的。spi的片选要用io控制,不要用4线spi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