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低功耗蓝牙MCU] GW3323 官方SDK在code::blocks编译不了

楼主(2024-11-18):
Project/Target: "GW3323_GPIO_IN - Debug":
  The compiler's setup is invalid, so Code::Blocks cannot find/run the compiler.
  Probably the toolchain path within the compiler options is not setup correctly?!
  Do you have a compiler installed?
Goto "Settings->Compiler...->Global compiler settings->unknown->Toolchain executables" and fix the compiler's setup.

Skipping...
没有什么可以做(所有项目是最新的).

我正确设置了编译器的位置,试过几遍无法编译

我用杰理的蓝牙SDk例程编译没有问题,差别是杰理有个codeblocks的工具链安装

网友A:
请用我们极海官网的SDK试试,可联系极海销售要工具链~联系方式如下:
www.geehy.com  0756-6299999  info@geehy.com

极海半导体总部: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广湾街83号01栋 0756 6299999
极海深圳:深圳市宝安区新湖路99号壹方中心A座906 0755 26923525
极海上海:上海市徐汇区漕河泾中心大厦A幢901室 021 64260716
极海广州:番禺区汉溪大道386号番禺万达广场B4栋1501房 020 22281152
极海成都:成都高新区天府五街200号菁蓉汇5号楼B区8层803室 028 63108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