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全志T113双核异构处理器的使用基于Tina Linux5.0——RTOS编译开发说明

楼主(2024-11-18):
3、RTOS编译开发说明
3.1、RTOS SDK与TinaLinux开发环境
RTOS SDK相关代码已集成到Tina Linux开发环境,Tina Linux开发环境下的rtos子目录即为RTOS开发环境。
├──brandy├──bsp├──build├──buildroot├──build.sh >build/top_build.sh├──device├──kernel├──openwrt├──out├──platform├──prebuilt├──rtos        #RTOS环境├──tee_kit├──test└──tools
3.2、RTOS编译
Tina集成了RTOS的编译、打包功能,而且适用于openwrt、buildroot等文件系统。这里以T113 S4平台作为例子进行阐述。
3.2.1、关联RTOS方案
TinaLinux的SDK中,SDK根目录下有device目录,该目录存放的是不同处理器平台及主板的配置,以SBC-T113S4_NAND为例,它是以T113_S4为主控制器的,其配置文件就存放在device/config/chips/t113_s4/configs/sbc_t113s4_nand目录下,那么该主板如何关联RTOS方案呢?
xxx@xxx:~/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device/config/chips/t113_s4/configs/sbc_t113s4_nand$ tree -l.├── bin│   ├── amp_dsp0.bin│   └── amp_rv0.bin├── BoardConfig.mk //关联RTOS项目的关键├── board.dts -> linux-5.4/board.dts├── bsp│   ├── env.cfg│   └── sys_partition.fex├── buildroot│   ├── BoardConfig.mk│   ├── BoardConfig_nor.mk│   ├── boot**.bmp│   ├── env_nor.cfg│   ├── swupdate│   │   ├── env_ab.cfg│   │   ├── sw-description-ab│   │   ├── sw-description-ab-rdiff│   │   ├── sw-description-recovery│   │   ├── sw-description-recovery-sign│   │   ├── sw-subimgs-ab.cfg│   │   ├── sw-subimgs-ab-rdiff.cfg│   │   ├── sw-subimgs-recovery.cfg│   │   ├── sw-subimgs-recovery-secure.cfg│   │   ├── sw-subimgs-recovery-sign.cfg│   │   ├── sys_partition_ab.fex│   │   └── sys_partition_recovery.fex│   ├── sys_partition.fex│   └── sys_partition_nor.fex├── linux-5.4│   ├── board_backup.dts│   ├── board.dts│   ├── board_lvds1024x600.dts│   ├── board_lvds1024x768.dts│   ├── board_old.dts│   ├── board_spi4bit_drv30.dts│   ├── board_spi4bit.dts│   ├── board_spi_sbc-t113s_v1p0.dts│   ├── board_tft1024x600.dts│   ├── board_uart3.dts│   ├── board_xr829_sbc-t113s_v1p1.dts│   ├── config-5.4│   ├── config-5.4-recovery│   ├── config_uart3-5.4│   ├── env.cfg│   ├── env_uart3.cfg│   └── sys_partition.fex├── openwrt│   ├── boot**.bmp│   ├── sys_partition.fex│   └── sys_partition_nor.fex├── sys_config.fex├── sys_config_old.fex├── sys_config_uart3.fex├── uboot-board_backup.dts├── uboot-board.dts├── uboot-board-lvds-lcd1024x600.dts├── uboot-board_spi0_1wire.dts├── uboot-board_spi_sbc-t113s_v1p0.dts├── uboot-board_spi_sbc-t113s_v1p1.dts└── uboot-board-tft-lcd1024x600.dts
在这些配置文件中有一个文件BoardConfig.mk,它就是关联RTOS应用的关键,这个文件的内容如下:
配置RTOS方案名的关键字段LICHEE_RTOS_PROJECT_NAME:=xxxxx。以我司SBC-T113S主板为例,在BoardConfig.mk中配置的是t113_s4_c906_evb1_auto的RTOS方案。开发者可以通过修改LICHEE_RTOS_PROJECT_NAME字段,更改构建RTOS方案。
先进入Tina的rtos目录,rtos目录的内容如下:
├──board├──envsetup.sh >tools/scripts/source_envsetup.sh├──lichee├──out└──tools
执行如下指令进行RTOS的环境配置
source envsetup.sh        #配置环境变量
我们看到可以选择的RTOS方案,即是LICHEE_RTOS_PROJECT_NAME字段可以配置的RTOS方案。
last=t113_s4_c906_evb1_autoYou're building on LinuxLunch menu... pick a combo:     1. t113_i_c906_evb1_auto     2. t113_s3p_c906_evb1_auto     3. t113_s3p_c906_evb1_auto_fastboot     4. t113_s3p_c906_evb1_auto_fastboot_video     5. t113_s3p_c906_evb1_auto_non_os     6. t113_s3p_c906_example_demo     7. t113_s4_c906_evb1_auto     8. t113_s4_c906_evb1_auto_fastboot_video     9. t113_s4p_c906_evb1_autoWhich would you like? [Default t113_s4_c906_evb1_auto]:
从以上RTOS的方案中,可以看到有支持t113-i处理器的,也有支持t113_s4处理器的,当前默认是t113_s4_c906_evb1_auto,这个是基于t113_s4处理器的方案。另外,这个方案是可以添加的,如果主板是基于T113I的,可以把t113_i_c906_evb1_auto作为蓝本增加自己方案,如果主板是基于T113-S4的,可以把t113_i_c906_evb1_auto作为蓝本增加自己方案。如何添加方案请看本手册的第六章节。
3.2.2、单独编译RTOS方案
执行lunch_rtos进行编译方案选择后,可以通过mrtos_menuconfig进行方案的配置,配置完成后即可通过m或者mrtos指令进行RTOS的编译。
xxx@xxx:~/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 lunch_rtoslast=t113_s4_c906_evb1_autoYou're building on LinuxLunch menu... pick a combo:     1. t113_i_c906_evb1_auto     2. t113_s3p_c906_evb1_auto     3. t113_s3p_c906_evb1_auto_fastboot     4. t113_s3p_c906_evb1_auto_fastboot_video     5. t113_s3p_c906_evb1_auto_non_os     6. t113_s3p_c906_example_demo     7. t113_s4_c906_evb1_auto     8. t113_s4_c906_evb1_auto_fastboot_video     9. t113_s4p_c906_evb1_autoWhich would you like? [Default t113_s4_c906_evb1_auto]: 7select=7...t113_s4_c906/evb1_auto'/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lichee/rtos/projects/t113_s4_c906/evb1_auto/defconfig' ->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lichee/rtos/.config'============================================RTOS_BUILD_TOP=/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RTOS_TARGET_ARCH=riscvRTOS_TARGET_CHIP=sun8iw20p1RTOS_TARGET_DEVICE=t113_s4_c906RTOS_PROJECT_NAME=t113_s4_c906_evb1_auto============================================Run mrtos_menuconfig to config rtosRun m or mrtos to build rtos
以上提示我们通过mrtos_menuconfig可以进行应用的配置,执行结果如下:
从配置情况看,和Linux的内核配置比较接近,也是可以配置各种驱动外设,见下图:
T113系列拥有双核Cortex-A7核心,也拥有RV64-C906核心,这两个核心使用的外设是共通的,因此选择C906选择外设的时候,要避开Cortex-A7已经使用的外设。例如:Cortex-A7核心已经把PE2/PE3这两个GPIO作为UART来使用,C906就不能再使用PE2/PE3。
另外,这里要明确的一点是:每个RTOS应用也是有对应的配置文件的,对于t113_s4_c906_evb1_auto这个项目的配置文件在如下目录:
TinaSDK所在目录/rtos/lichee/rtos/projects/t113_s4_c906/evb1_auto/defconfig
配置完成后即可执行m或者mrtos执行进行编译,指令执行结果如下:
xxx@xxx:~/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 mrtosbuild rtos ...===There isn't tina environment.=== Note: will use shell command origin rather than the functon. Dark Builder Version (1.6.0 - BiCEP2 (Gravitational Waves)) *[CC]     [SCRIPT]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sys_config.fex  [CONF]   [Tina-RT-Builder] .dbuild/..//include/generated/t113_s4_c906_evb1_aut                                                                                                    o/autoconf.h  [LDS]    [Linker]          projects/t113_s4_c906/evb1_auto/freertos.lds  CC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arch/common/version.o  LD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arch/common/obj-in.o  LD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arch/obj-in.o  [LD]     [Tina-RT-Builder]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rt_system.elfif [ -n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lichee/rtos/bu                                                                                                    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  ]; then mkdir -p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                                                                                                    5.0/t113_tinasdk5.0-v1/rtos/lichee/rtos/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 fiMemory region         Used Size  Region Size  %age Used             RAM:      214096 B         6 MB      3.40% *[SYMS]   [Tina-RT-Builder]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rt_system.syms *[IMAGE]  [Tina-RT-Builder]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rt_system.bin   text    data     bss     dec     hex filename 134576   69048   10472  214096   34450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rt_syst                                                                                                    em.elfcopying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lichee/rtos/bu                                                                                                    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rt_system.bin to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                                                                                                    0/t113_tinasdk5.0-v1/rtos/board/t113_s4_c906/evb1_auto/bin/freertos.fex#### make completed successfully'/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lichee/rtos/build/t11                                                                                                    3_s4_c906_evb1_auto/img/rt_system.bin' ->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                                                                                                    3_tinasdk5.0-v1/rtos/board/t113_s4_c906/evb1_auto/bin/rtos_riscv_sun8iw20p1.fex'ping@embedall:~/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
从以上信息我们得到一些信息,编译出来的固件名字是freertos.fex/rtos_riscv_sun8iw20p1.fex,其实两个固件是一样的。固件是编译出来,但是这个固件如何打包到Tina生成的根文件系统中呢?请看下一章。
3.2.3、在Tina下编译RTOS方案
在TinaSDK根目录中,先选择好整体平台方案,见如下说明:
  • buildroot方案
1、首先使用如下命令选择整体平台方案
./build.sh config
2、然后RTOS相关操作命令如下
./build.sh rtos            #单独编译RTOS方案./build.sh rtos menuconfig #修改RTOS配置文件./build.sh rtos clean        #清除RTOS编译中间文件
注意:执行./build.sh不会编译RTOS
  • openwrt方案
1、首先使用如下命令选择整体平台方案
source build/envsetup.sh   #生效环境变量lunch        #选择openwrt方案
2、执行make会先编译RTOS,再编译Tina
  • 快捷命令
在Tina根目录下,执行了source build/envsetup.sh配置环境后,可使用RTOS快捷命令进行RTOS的配置和编译等。
3.3、RTOS固件打包
我们以编译openwrt方案为例,在的编译openwrt的过程中,会首先编译RTOS,然后将生成的镜像文件自动拷贝到对应平台方案中,并且rt_system.elf重名为amp_rv0.bin,见如下信息:
xxx@xxx:~/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 make -j32===There is tina environment.=== Note: make is the shell functon in envsetup.sh.== action: openwrt_build, action_args: -j32 ==========ACTION List: build_rtos ;========options :INFO: build rtos ...Setup env done!Run lunch_rtos to select projectlast=t113_s4_c906_evb1_autoselect=t113_s4_c906_evb1_auto...t113_s4_c906/evb1_auto'/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lichee/rtos/projects/t113_s4_c906/evb1_auto/defconfig' ->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lichee/rtos/.config'============================================RTOS_BUILD_TOP=/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RTOS_TARGET_ARCH=riscvRTOS_TARGET_CHIP=sun8iw20p1RTOS_TARGET_DEVICE=t113_s4_c906RTOS_PROJECT_NAME=t113_s4_c906_evb1_auto============================================Run mrtos_menuconfig to config rtosRun m or mrtos to build rtosbuild rtos ... Dark Builder Version (1.6.0 - BiCEP2 (Gravitational Waves)) *[CC]     [SCRIPT]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sys_config.fex  [CONF]   [Tina-RT-Builder] .dbuild/..//include/generated/t113_s4_c906_evb1_auto/autoconf.h  [LDS]    [Linker]          projects/t113_s4_c906/evb1_auto/freertos.lds  CC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arch/common/version.o  LD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arch/common/obj-in.o  LD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arch/obj-in.o  [LD]     [Tina-RT-Builder]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rt_system.elfif [ -n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lichee/rtos/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  ]; then mkdir -p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lichee/rtos/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 fiMemory region         Used Size  Region Size  %age Used             RAM:      214096 B         6 MB      3.40% *[IMAGE]  [Tina-RT-Builder]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rt_system.bin *[SYMS]   [Tina-RT-Builder]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rt_system.syms   text    data     bss     dec     hex filename 134576   69048   10472  214096   34450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rt_system.elfcopying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lichee/rtos/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rt_system.bin to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board/t113_s4_c906/evb1_auto/bin/freertos.fex#### make completed successfully'/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lichee/rtos/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rt_system.bin' ->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board/t113_s4_c906/evb1_auto/bin/rtos_riscv_sun8iw20p1.fex''/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lichee/rtos/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rt_system.elf' ->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device/config/chips/t113_s4/configs/sbc_t113s4_nand/bin/amp_rv0.bin'
然后在Tina环境中打包,确保RTOS编译固件amp_rv0.bin打包到根文件系统中。
说明:
1)buildroot需要执行./build.sh&&./build.sh pack命令
2)openwrt需要执行make&&pack命令
打包完成后,生产的固件位于tina5.0/out/t113_s4_linux_sbc_t113s4_uart0.img,可以使用PhoenixSuit工具烧录到主板上。
3.4、RISC-V核启动
进入主核Linux控制台后,执行如下命令即可完成RV核异构通信框架的初始化:
echo start>/sys/class/remoteproc/remoteproc1/state
注:T113-S4处理器包括了DSP HIFI核心,也包括了RISC-V核心,因此它应该具备remoteproc0/remoteproc1两个节点(这两个节点在内核的DTS中是可配置的,可以删除任何一个节点)。如果两个节点都在,那么remoteproc0节点是DSP核心,remoteproc1节点是RISC-V核心。
3.5、RTOS镜像文件更新
更新RTOS镜像文件的方法有以下两种:
1、Tina Linux环境下,按照RTOS编译、RTOS固件打包步骤重新编译固件,并烧录进开发板,之后再启动RV核。
2、通过adb push将新生成的镜像文件amp_rv0.bin推到/lib/firmware目录下,在Linux控制台依执行如下命令:
echo stop>/sys/class/remoteproc/remoteproc1/state        #关闭RV。echo amp_rv0.bin>/sys/class/remoteproc/remoteproc1/firmwareecho start>/sys/class/remoteproc/remoteproc1/state        #启动R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