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在AN1078文档中,角度的增量,为什么要除以电机极数,而不是电机的极对数?

楼主(2024-11-18):
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转一圈是所有极数啊。

现在想想,应该是做了标幺化的,且角度的基准应该为pi。
RPM,是每分种多少转,假设电机为2极(1对极),1分钟转2圈的角度为2*2*pi, 反过了思考,1分钟电机转了4*pi角度,则电机的转速1分种多少圈呢 4*pi/(2pi)=2; 所以1圈为2pi度,是2极所占的度数; 转一圈应该为除以电机的极对数。

网友B:
要结合上下文看的,看他的SpeedLoopTime,是不是180度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结合上下文看的,看他的SpeedLoopTime,是不是180度的时间?

感谢回复
SpeedLoopTime是速度环,进了16次ADC中断,则好是一个速度环的周期;
16次的角度的增量相加除以时间,再除以极对数,再乘以60,就是每分钟多少转,即R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一圈是所有极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SpeedLoopTime是速度环,进了16次ADC中断,则好是一个速度环的周期;
16次的角度 ...

电机控制过程的代码里,为减少计算量,很多使用标幺量。理解起来就有些麻烦。

网友C(2025-09-20):
在 AN1078 文档中,角度增量应除以电机极对数而非极数。因为电角度是机械角度乘以极对数,角度增量通常基于电角度计算,需通过除以极对数将电角度转换为机械角度增量,这样才能准确反映电机转子的实际位置变化。

网友D:
在 AN1078 中,角度增量除以电机极数,因霍尔传感器每转输出脉冲数与极数相关。极数对应永磁体对数的 2 倍,每对极产生 1 组完整霍尔信号变化。除以极数可将电气角度增量转换为机械角度增量,直接反映转子实际机械转动角度,而极对数需额外计算,故用极数更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