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供电质量对某芯片输出电压质量影响的疑问?

楼主(2024-11-18):
题主在驱动PA194高压运放输出电压至高阻负载时,因为没有合适的高压线性电源,我选用的DCDC供电模块为HRA12150D-20W,提供±150V供电,发现其电压输出噪声频率跟供电模块的开关频率差不多。有周期性的开关电源脉动叠加在上面,如果不是测量方式的影响,测得的电压波动幅值大概在1V多,频率在几十kHz。
我有输出直流/交流的需求,我理解的是上述情况由电源导致,供电质量好坏对我的需求实现影响很大,为了实现该芯片尽可能高精度高稳定(0.1%)的交/直流电压输出,获得尽可能更低的电压噪声波动,我应该选用怎么样的电源模块呢,因为可能涉及到电源定制的问题,所以为了前述目的的实现,我应该着重关注哪些电源参数或者芯片参数呢?
我个人查阅芯片资料中,认识到可能芯片PSR参数影响较大,比如由一个纹波噪声为100mV的电源供电,该芯片输入经过100倍反相放大后输出,那么电源对输出的影响,由该芯片手册PSR计算应该很小几mV才对哇,那么上面波动的现象是由什么因素引起的呢?如何解决呢?第一次发帖求助,图片不知道为什么发不出来别的一些论坛也有发该贴

网友A:

你是不是对PSR有误解啊运放的PSR能力随着电源纹波频率的提高而迅速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