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DMA工作方式

楼主(2024-11-18):
DMA是一种允许外围设备(如SPI)与内存之间直接传输数据的硬件机制,而无需CPU的介入。这可以显著提高数据传输的速度和效率。在STM32中,DMA可以与SPI接口配合使用,以实现高速的数据传输。

网友A:
这个可以提高速度,比如TFT,一帧DMA传输,另外一帧可以在CPU内计算好。

网友B:
需要配置数据长度,确定需要传输的数据长度,以字节、字或其他单位表示

网友C:
当外围设备(如硬盘控制器、网络接口卡等)准备好进行数据传输时,它会向DMA控制器发出DMA请求信号

网友D:
当所有数据都传送完毕后,DMA控制器会释放总线控制权,并将其交还给CPU

网友E:
由于DMA允许外设直接访问内存,因此可以实现高速数据传输

网友F:
CPU收到DMA请求后,会在当前总线周期结束后暂停对总线的控制,并将控制权交给DMA控制器

网友G:
在实际应用中,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DMA传输方式和配置参数

网友H(2024-12-30):
使用DMA可以显著提升数据传输的效率,因为它减少了CPU的负担,避免了频繁的中断和数据拷贝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