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STM32F103RCT6的串口经过电机有严重干扰

楼主(2024-11-18):
我使用STM32F103RCT6的引脚PC11和PC12当作RX和TX串口和其他设备进行通讯,这个线要在一个无刷电机中间穿过,然后两者之间的通讯就收到很大的干扰。请问各位大佬,这个情况怎么样可以改善呀

网友A:
可能是受到电磁干扰

网友B:
串口通信线如果过长或连接不良,可能会导致信号衰减和反射。

网友C:
考虑在电源线上增加滤波器或稳压器来减少噪声

网友D:
接地不良或接地方式不正确

网友E:
使用屏蔽线,降低波特率,或者换其他抗干扰更强的通讯方式,比如RS485和CAN等

网友F:
1. 降低电机的 mos gate 脚的驱动电流,从源头降低干扰
2. 换 485 电平,差分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通信线如果过长或连接不良,可能会导致信号衰减和反射。

不穿过电机就不会影响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地不良或接地方式不正确

怎么样可以接地更好呀

网友G:
改成双绞线通信,再不行就隔离

网友H:
检查是否有电源噪声

网友I:
加强屏蔽和接地

网友J:
在电路设计中增加滤波电路,如使用RC滤波器来减少高频噪声的干扰。

网友K:
改422通信,抗干扰能力会比较好

网友L:
TTL 通信距离有限并且容易受到干扰,如果是板级布线,可以考虑绕道远离电机的位置,如果是板间建议用抗干扰能力更强的通信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