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MCU采集解析SENT数据出现采集或者是解析数据异常的情况

楼主(2024-11-18):
使用STM32F407ZGT6单片机,采集和解析SENT协议数据出现了采集,解析数据错误的情况。程序流程:图莫斯SENT循环发送一帧数据到MCU,MCU接收数据并且将数据打印在串口助手上。在运行过程中,大部分数据解析是对的。但是,有小部分的数据解析错误,有部分数据CRC解析错误。现在在接收SENT协议数据有概率出现数据解析异常,CRC校验异常。诉求:接收图莫斯SENT盒数据,CRC校验异常,数据解析异常概率降到0

网友A(点评):
@香水城 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B:
有没有其他中断或者任务之类的干扰,还是程序只运行SENT协议数据采集处理和串口打印

网友C: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有误

网友D:
更新STM32的固件库和驱动程序

网友E:
使用示波器检查SENT信号有无噪声干扰或衰减。

网友F:
时钟配置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