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关于芯源EEPROM的相关资料

楼主(2024-11-18):
目前芯源的EEPROM最大的512k,想用多个凑成4M的eepron,是直接并联通讯还是使用一个整体4M的比较好?芯源还有更大的型号嘛?

网友A:
建议综合考虑设计难度、成本、供货等因素,再决定吧!
芯源暂时没有大于512Kb的EEPROM量产。

网友B:
针对需求可以使用512K的进行试用

网友C:
其实针对稳定性个人建议使用512K的。操作简单

网友D:
4M的其实也有很多,汇邦的就可以

网友E:
在选择使用多个512k EEPROM芯片来组成4M EEPROM存储空间时,需要考虑多个因素,包括电路设计复杂度、成本、性能和可靠性等。

网友F:
使用现有的512k EEPROM芯片,成本相对较低。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数量的芯片,灵活调整存储容量。

网友G:
我觉得不行,主要是复杂,并且需要设计复杂的地址解码和数据选择电路,增加电路设计的复杂度。

网友H:
一般来说,多个芯片并联可能会导致读写速度下降,尤其是在需要频繁访问不同地址时。

网友I:
其实多个芯片并联可能会增加故障率,任何一个芯片故障都会影响整个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J:
我觉得多个存储并在一起一般是需要设计地址解码电路,将4M地址空间映射到多个512k芯片上。

网友K:
需要设计数据选择电路,根据地址解码结果选择对应的芯片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L:
使用一个整体4M EEPROM芯片,只需一个芯片,电路设计简单,减少开发时间和成本。

网友M:
单个芯片的读写速度通常比多个芯片并联更快,性能更稳定。单个芯片的故障率较低,系统可靠性更高。

网友N:
一般的话,整体4M EEPROM芯片的成本可能较高。目前芯源的EEPROM最大容量为512k,可能需要寻找其他供应商的4M EEPROM芯片。

网友O:
一个就选芯源多个还是实用大内存的就好

网友P(2024-12-18):
外置512k已经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