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09KE测评】+进阶方向+BLE钥匙功能实验

楼主(2024-11-18):
今天开始实验蓝牙钥匙功能的实现,按照如下框图设计,验证蓝牙钥匙的基本功能,大致的思路是用手机作为蓝牙钥匙端,WB09KE作为钥匙控制器,控制车身解锁,领用RSSI信号强度判断钥匙在车内还是车外。第一步先利用demo的service服务验证手机通过BLE下发解锁和闭锁命令,WB09KE开发板作为控制器通过串口监控接受指令,下一步通过串口转CAN口进行钥匙系统模拟。

BLE钥匙控制器框图

详细分析了BLE_p2pServer_ota服务,已经开启了两个服务,一个是OTA的,一个是server的,可以利用控制LED指令验证一下钥匙的控制可行性。
第一步:修改代码实现,手机端发送FE41服务端。
串口提示蓝牙钥匙连接状态
发送0x0100控制解锁,同时LED1灯点亮,发送0x0100控制闭锁,同时LED1熄灭。
钥匙控制器端串口信息,如果60s没有数据通信,控制器会自动断开服务,需要控制器端按任意按键唤醒。
由于时间短,利用RSSI信号强度自动唤醒,并且利用RSSI初步判断钥匙在车内还是车外,就下一步进行摸索和验证吧。另外演示的视频稍后再附上。

网友A:
啊,BLE可以做钥匙,思路新颖。

网友B:
本来就可以,主要是蓝牙耗电比较大,另一个做钥匙需要有超低功率射频功能,使用蓝牙当钥匙,也就手机、手环可以用,别的不行,功耗太大 了

网友C:
这个创意不错,其实也可以用价格更低蓝牙模块做也行。

网友D:
只是通过BLE传送秘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通过BLE传送秘钥吗

实际的项目还有一个加密芯片,完成所有的通信数据都要加解密

网友E(2025-03-19):
终于实现了读取BLE的RSSI值

网友F:
手机APP能够稳定地与开发板进行通信,控制设备的开关状态。同时,通过添加安全机制,提高了设备的安全性。

网友G:
结合其他传感器数据,实现更复杂的自动化控制。

网友H:
实现加密和安全机制,确保只有授权的设备可以接收和发送钥匙权限。

网友I:
通过BLE连接实现远程控制和监控。

网友J:
使用LwIP的Mesh协议栈

网友K:
由于 BLE 是低功耗协议,要注意开发板的电源管理,避免不必要的功耗。

网友L:
通过云端服务器实现数据存储和分析,提供更智能化的服务。

网友M:
优化BLE通信和处理逻辑,以减少功耗,延长电池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