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什么是进程?

楼主(2024-11-18):
进程 = 程序 + 执行

进程是执行中的程序,除了可执行代码外还包含进程的活动信息和数据,比如用来存放函数变量、局部变量、返回值的用户栈,存放进程相关数据的数据段,内核中进程间切换的内核栈,动态分配的堆。

进程是系统分配资源的基本单位(内存、CPU时间片)

进程是用来实现多进程并发执行的一个实体,实现对CPU的虚拟化,让每个进程感觉都拥有一个CPU,核心技术就是上下文切换和进程调度。

早期操作系统程序都是单个运行的,CPU利用率低下,为了提高CPU的利用率,加载多个程序到内存并发运行,在单核CPU中这种属于伪并发。

其实在同一时间只运行一个程序

网友A:
进程主要是程序运行

网友B:
其实MCU一般都是程序运行

网友C:
加载多个程序到内存并发运行,在单核CPU中这种属于伪并发。

网友D:
进程是操作系统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指的是一个正在运行的程序实例。

网友E:
每个进程都有自己的内存空间、寄存器状态、文件描述符等资源。进程是操作系统进行资源分配和调度的基本单位。

网友F:
进程的特性是独立性,每个进程都有独立的内存空间,互不干扰。进程是动态创建和销毁的。多个进程可以同时运行,操作系统通过调度算法来决定哪个进程获得CPU时间。

网友G:
进程执行的指令序列。进程运行时所需的数据。用于函数调用和局部变量存储。包含进程的状态信息,如进程ID、优先级、状态等。

网友H:
操作系统通过调度算法决定哪个进程获得CPU时间。常见的调度算法包括:先来先服务(FCFS)短作业优先(SJF)优先级调度,时间片轮转(RR)

网友I:
进程,拥有独立的内存空间,资源分配的基本单位。

网友J:
其实线程是共享同一进程的内存空间,调度的基本单位。

网友K:
一般来说,线程就可以理解成一个MCU吧,多线程就当成多个MCU

网友L:
进程是不是就是程序进度啊?

网友M:
这个进程不是很懂,但是线程就是一个任务

网友N(2024-12-18):
进程线程怎么区分啊?